烧录口,这两个电阻是必须的吗?数据上拉,时钟下拉

楼主:
烧录口,这两个电阻是必须的吗?数据上拉,时钟下拉

网友:
可以不用

网友A:
恩  那个Boot0脚直接接GND还是经过一个电阻接G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那个Boot0脚直接接GND还是经过一个电阻接GND?

都可以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建议看MCU的手册确定。

网友:
直接看MCU厂家提供的用户手册和数据手册

网友:
但是不接上拉和下拉应该下载不了程序吧,我自己做的板子,没有接上拉和下拉,只能识别芯片,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B:
可以不用,也可以预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用,也可以预留。

我现在是预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