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补偿问题

楼主:
想问一下,什么是补偿完全补偿型运放?什么是非完全补偿运放?它们在实际应用中的用途有什么不同或者说选型、使用时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网友A:
不知道 “完全补偿型运放” 是什么。

猜想: “完全补偿型运放” 是否指单位增益时仍然稳定的运放?

网友A:
某些型号的运放,不能工作于单位增益情况下,增益必须大于某值,否则就会不稳定。

网友B:
完全补偿与不完全补偿的概念适用于所谓的“电压反馈型运放”。由于各种分布参数的影响,这类运放的开环频率特性具有多个极点,这些极点导致运放在闭环后可能处于不稳定状态。

为了使得运放在闭环后仍然稳定,在运放内部插入补偿电容。该电容的极点分离效应使得运放的第一个极点左移(频率降低)而高阶极点右移(频率升高)。

如果此补偿电容的容量够大,使得运放的所有高阶极点都移动到开环频率特性的0dB以下,则称此运放为完全补偿的。若补偿电容不够大,运放的高阶极点还在0dB以上,则称此运放为非完全补偿的。

对于同一个结构的运放,完全补偿的增益带宽积(GBP)小于非完全补偿的,所以非完全补偿的运放多用于高频应用中。但是由于非完全补偿,为了避免自激振荡,通常要求其电路的闭环增益不能小于某个指定值,也就是不能用非完全补偿运放构成单位增益电路。

关于这两种运放的一个典型例子是OP27与OP37,两个运放的电路结构完全一样,但前者是完全补偿的,后者是不完全补偿的。后者的频响明显高于前者,但是前者可以工作在增益为1的状态,后者的最小稳定增益为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完全补偿型运放” 是什么。 猜想: “完全补偿型运放” 是否指单位增益时 ...

哈哈,也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补偿与不完全补偿的概念适用于所谓的“电压反馈型运放”。由于各种分布参数的影响,这类运放 ...

大概明白了意思,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些型号的运放,不能工作于单位增益情况下,增益必须大于某值,否则就会不稳定。

谢谢你

网友:
额,。。这不是我发的帖子吗??

网友:
4楼正解,英文里把这个东西叫decompensated。Decompensated Amp缺点是增益1不稳定,一般在增益大于1时才稳定,好处是在该增益下体现的增益带宽积更宽。一般会有两个型号,一个增益1稳定,另一个增益大于1稳定。

除了OP27和OP37,再举几个例子,后者为decompensated Amp。

  • ADA4627-1和ADA4637-1
  • ADA4896和ADA4895
  • LT6233和LT6233-10
  • LT6200和LT6200-5/-10
  • LTC6269和LTC6269-10
  • LTC6090和LTC090-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补偿与不完全补偿的概念适用于所谓的“电压反馈型运放”。由于各种分布参数的影响,这类运放 ...

“该电容的极点分离效应使得运放的第一个极点左移(频率降低)而高阶极点右移(频率升高)。”

请教老师,二阶及二阶以上的都叫高阶极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电容的极点分离效应使得运放的第一个极点左移(频率降低)而高阶极点右移(频率升高)。” ...

4楼说到的加入补偿电容后高阶极点右移主要是最靠近第一个极点的那个极点右移,其余的极点通常频率更高,补偿电容对它们的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