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人员定位

楼主:
大家好,有朋友使用CC2652R一类的蓝牙芯片开发人员定位或者物品跟踪一类的应用吗

网友A:
想获得直接的帮助,问题应具体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获得直接的帮助,问题应具体些。

谢谢chunyang,现在准备用CC2652R开发一套人员室内人员定位系统,分为信标、人员卡、网关,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C:
蓝牙怎么定位啊,你有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chunyang,现在准备用CC2652R开发一套人员室内人员定位系统,分为信标、人员卡、网关,不知道是否可 ...

理论上当然可以,是否实用就看设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蓝牙怎么定位啊,你有原理吗?

简单说就是利用场强做三角形定位。对于特定的定位节点,接收机即需要定位的终端收到的定位节点发出的信号强度跟距离有关,就是说大致知道距离定位节点的距离。如果有至少两个定位节点,分别知道终端与该二节点的距离,而定位节点的位置是已知的,这样就可以用三角函数计算终端的位置。虽然理论上有两个解,但只要终端移动位置,做至少两次计算,就可能能够获得唯一解(大概率有效,仅特殊轨迹无效)。如果有三个定位节点,那解就是唯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就是利用场强做三角形定位。对于特定的定位节点,接收机即需要定位的终端收到的定位节点发出的信号 ...

三点画圆,不过太近太远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三点画圆,不过太近太远都不行。

距离跟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相关,而蓝牙之类的发射功率很小,再考虑定位精度,这类方案需要布设不少定位节点。太近没问题,只是场强信号饱和使误差变大而已。太远则收不到信号,自然无法定位。移动通迅基站也可利用此原理定位,距离就远多了。而此定位原理,已经用了有百年之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距离跟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相关,而蓝牙之类的发射功率很小,再考虑定位精度,这类方案需要布设不少定位 ...

感谢chunyang,确实是类似原理,加上滤波算法,利用蓝牙低功耗、距离近的特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chunyang,确实是类似原理,加上滤波算法,利用蓝牙低功耗、距离近的特性

这类定位要做到实用,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传输多经是影响精度的重大因素,另外需注意天线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定位要做到实用,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传输多经是影响精度的重大因素,另外需注意天线设计。

收到,谢谢您,确实是这样,原理上没有问题,实际测试影响因素比较多,很难做到稳定和准确

网友:
星网云联融合定位系统采用自主研发的知识迁移算法,在多技术融合的框架下实现高精度定位,具备UWB定位/蓝牙定位/WiFi传输等技术,兼顾高精度、低成本、易部署等特性。其在高精度定位的基础上推出二/三维矢量地图及各种物联网可视化接口,能满足各种基于位置的服务和应用,也能为终端用户提供多样化的应用功能,如轨迹跟踪/动态电子围栏/虚拟巡更等。

目前该融合定位系统已成功应用于石油化工/隧道安全/电力能源/矿业安全等行业,成功实现了单体项目3000+基站和20000+标签的系统部署和正常运维,能够为用户提供可信赖的软硬件定位产品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