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的地址为什么可以和位地址重叠?

楼主:
字节的地址为什么可以和位地址重叠?

网友A:
他俩不是一个地址系统,所以这个不叫重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俩不是一个地址系统,所以这个不叫重叠

可是98H都用到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98H都用到了啊

就像你家的床和你邻居家的床一样,都是床,但不是同一个东西。

我强调的是地址系统,一个是位地址系统,一个是字节地址系统,不是同一个系统,他俩各自的地址是独立的。

网友:
东大街有个12号,南湖路也有个12号。你会弄错吗?

网友:
不是一个地址系统,它们用了不同的指令区分。

网友:
位操作指令后面跟的是位地址,依据不同的指令来区分

网友:
是的,位地址和字节地址编号一样,对学习来说不好理解,不同指令能区分可以理解。谢谢!

网友:
指令不同,SETB和M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