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置位怎么操作

楼主:
硬件置位怎么操作

网友:
硬件置位,不必你操心,是硬件在满足一定条件时自动完成的。

你想用一条指令让这个位置位,办不到。因为没有这条指令。

网友:
硬件置位就是硬件自动置位了。                  这个你只需要理解有这回事。

软件清零就是要你自己编得软件去清零。   这个你却真需要去干这个事。

网友:
硬件置位是 处理器自动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