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显示白底黑字怎么做啊,有偿的

楼主:
大家看一下

网友:
你可以用你一个提取像素点的软件,把这些字母的点提取出来,然后对应的点,显示为黑色,其他显示为白色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个一看就是课程设计,一般都有现成的开发板或实验箱,俺们没有没法儿帮你

fpga驱动vga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排阻分压

网友:
楼主会吗?请教一下,我也不会

网友:
你这个就是普通设计,随便在晚上找个FPGA开发板,里面就有。

比如ALINX,某宝上搜搜,有些直接将例程免费公开的。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95881671423&ali_refid=a3_430673_1006:1226490189:N:FtzbL51hIeGsgElWshOsMw==:24dee83ed38a8ffb6104014365997bd2&ali_trackid=1_24dee83ed38a8ffb6104014365997bd2&spm=a2e0b.20350158.31919782.2

你在这个链接上去看看,一直向下拉,资料是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