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蓝屏故障求解

楼主:
如上图,笔记本型号Dell 7490,系统为Win10。最近频繁出现这个界面,而且0%无变化,只能强制关机,已经卸载了所有软件,但该问题还是出现。请教下各位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是系统升级后出现的吗?恢复一下试试。Win10还是用LTSC版本稳定

UUC

网友B:
既然已经卸载了所有软件,不如恢复系统试试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系统升级后出现的吗?恢复一下试试。Win10还是用LTSC版本稳定

按时间算应该是系统升级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卸载了所有软件,不如恢复系统试试

公司的电脑,后台受控,又懒得找IT来解决。

网友C:
系统的问题,应该恢复一下系统

UU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系统的问题,应该恢复一下系统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到一個回覆,說不定是某個硬件有問題了 https://answers.microsoft.com/zh-hant/windows/forum/all/%E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其实,如果比较相信360完全卫生之类的,蓝屏后 ,这软件会启用系统蓝屏修复,效果也挺好的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其实,如果比较相信360完全卫士之类的,蓝屏后 ,这软件会启用系统蓝屏修复,效果也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如果比较相信360完全卫士之类的,蓝屏后 ,这软件会启用系统蓝屏修复,效果也挺好的

我就是比较相信360的那一类人,合理利用工具可以事半功倍,很多人说的全家桶问题其实都是自己安装软件时不认真看“陷阱”。设置成不自启动,需要时再手动打开,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如果比较相信360完全卫生之类的,蓝屏后 ,这软件会启用系统蓝屏修复,效果也挺好的

外企吧,安全防护就是Windows自带的和Zscaler

网友F:
软件卸载的不干净,装的软件跟硬件的驱动发生了冲突

UUC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软件卸载的不干净,装的软件跟硬件的驱动发生了冲突

好的,谢谢,我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