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oyer 拓扑的CCFL驱动电路的功耗问题

楼主:
这种电路目的是产生一个高压正弦波去驱动灯管。

实物做出来后,有一些问题:

5V的电流非常大,有2A了。

灯有在闪的情况,但是减小C2就可以解决。

请问电流是由什么决定的?后端的灯管负载,还是升上去的电压。怎么能够调小.

网友A:
”请问电流是由什么决定的?“

5V电源输出的电流,由你的负载(灯管)消耗的功率和你的Royer振荡电路损耗的功率决定。

网友:
5V直流电源输出2A,因为不知道你的负载(灯管)特性参数,很难说是否过大。也有可能就应该是这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电流是由什么决定的?“ 5V电源输出的电流,由你的负载(灯管)消耗的功率和你的Royer振 ...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副边的电容过大造成的。

因为是正弦波驱动,用1nF的电容,电流就是2A。

用15pF的电容,电流就是0.8A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是因为副边的电容过大造成的。 因为是正弦波驱动,用1nF的电容,电流就是2A。 用15pF ...

“用15pF的电容,电流就是0.8A”

15pF电容容抗可比1nF电容容抗大多了。

用15pF电容,如果 “灯管” 还能够正常发光,那就算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