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刷新的问题

楼主:
请问大神,我液晶刷新最快100ms,这正常吗?谢谢!

网友A:
是否正常,跟液晶类型有关。比如段式液晶和字符点阵屏等刷新率就不高,也无须高。点阵图像屏则要看是否为TFT屏,平时用的计算机显示器、手机屏、电视屏等都是TFT屏,大多是60Hz的刷新率,少数有更高刷新率的。而嵌入式系统用的单色屏的刷新率就比较低,也不需要高,具体以屏的手册所载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正常,跟液晶类型有关。比如段式液晶和字符点阵屏等刷新率就不高,也无须高。点阵图像屏则要看是否为TF ...

谢谢!是T6963C

网友B:
100ms不算快,也不知道你瓶颈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ms不算快,也不知道你瓶颈在哪里

谢谢!我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