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Esschema里放置元件符号出现不一致

楼主:
   各位大神,请教一个关于kicad的问题,Esschema里选择元件符号时,如图1, R是在框中间,但是选好之后放置,R不在框中,如图2,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eeschema会自动调整这个文字的摆放。有选项,默认开启的,可以关这个功能。

网友:
你把软件名字叫错了,是 eeschema,  不是 essche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eeschema会自动调整这个文字的摆放。有选项,默认开启的,可以关这个功能。

感谢,我找到开启按钮了

网友:
需要勾选是否自动放置

这个好像和AD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