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j k和定时的关系是怎样的?还是软件生成的?

楼主:
i j k和定时的关系是怎样的?还是软件生成的?

网友A:
和定时的数值有关,这种定时一般不准,实际使用中也不会有人硬延时500ms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定时的数值有关,这种定时一般不准,实际使用中也不会有人硬延时500ms的

这个i  j  k也是软件生成的吗

网友:
for循环嵌套,i , j , k是定义的变量

网友:
这种延时功能是让CPU重复执行一段无用的代码 浪费CPU的处理资源来实现延时目的 延时的时长受CPU的频率的影响 CPU主频越高延时时间越短 i,j,k的初始值也要适当增加

网友:
楼主就TH0+TL0构成的16位定时器发了不少帖子,应该不会再用这种极低效的方式延时让一个LED闪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i  j  k也是软件生成的吗

ijk叫变量呀,“软件生成”有从何说起,没太看明白

网友D:
你在写下 unsigned char i,j,k; 时编译程序已经在RAM中为你分配了三个字节作为 i、j、k。

这三个字节与定时器TH0、TL0……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ijk叫变量呀,“软件生成”有从何说起,没太看明白

很明显,是没有C语言编程的基础,直接去看单片机的入门了,肯定会晕

网友:
爱问问题的楼主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在写下 unsigned char i,j,k; 时编译程序已经在RAM中为你分配了三个字节作为 i、j、k。 这三个字节与 ...

那i j k 的取值和时间长度有怎样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i j k 的取值和时间长度有怎样的关系

在C语言所写的程序中,i、j、k取值和延时时间长度的关系不是很确定,或者叫不准确。在汇编语言写的程序中,这段时间是可以比较严格确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i j k 的取值和时间长度有怎样的关系

for(i=41;i>0;i--) 的意思是:先对 i 这个 char 型变量(一字节)赋值41,检查 i 是否大于0,若不是,i 减1,若是,执行完毕转向下一个 for(j=133;j>0;j--)。检查 i 是否大于0以及 i 减1这两个操作需要多长时间(几个机器周期),无法知道。可能是两个机器周期,但也可能是更多个机器周期。转向下一句用几个机器周期也不知道。我们甚至连i、j、k的地址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i j k 的取值和时间长度有怎样的关系

如果使用汇编语言完成这样的延时功能,则执行这段程序所需要的时间是完全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i j k 的取值和时间长度有怎样的关系

你在另一些帖子里面曾问TH0、TL0构成的定时器,用硬件定时器延时,时间也是精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for(i=41;i>0;i--) 的意思是:先对 i 这个 char 型变量(一字节)赋值41,检查 i 是否大于0,若不是,i ...

那就是说 ijk的取值没办法知道?随意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 ijk的取值没办法知道?随意定的?

i、j、k 在一楼图片中分别赋值41、133、252。

至于为什么赋予这样的初值,你看到的那本书中应该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D:
i、j、k 在一楼图片中分别赋值41、133、252。 至于为什么赋予这样的初值,你看到的那本书中应该有说明 ...

没有说明这三个数的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 ijk的取值没办法知道?随意定的?

如果编程时采用small模式,那么i、j、k 三个一字节变量会放到片内RAM中。石英晶体频率为12MHz情况下,一个机器周期就是1us。51单片机有一条 DJNZ 指令(减1不为0转移)。这是占用两个机器周期的指令。若使用这条指令,那么从41减少到0需要82个机器周期。再考虑赋初值和跳转,for(i=41;i>0;i--)可能需要86个机器周期。

但是,DJNZ 指令仅限用于一个字节,如果 i、j、k 定义为 int 类型变量(这是完全合法的),就不能简单地使用 DJNZ 指令,而要考虑到向高字节借位(高字节减1)。这要增加额外的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 ijk的取值没办法知道?随意定的?

如果编程时采用large模式,那么 i、j、k 可能是放在外部 RAM。对外部 RAM 操作,时间要长得多,要好几个机器周期(从外部RAM读入到A,再放入工作寄存器,修改,判断,再放回外部RAM)。执行 for(i=41;i>0;i--) 就需要更多的机器周期。若是 i、j、k 是放在外部RAM的int型变量,需要的时间更长。

所以,执行 for(i=41;i>0;i--)所需要的时间并不完全确定,还需要知道石英晶体频率、 i、j、k 放在哪里,是char型变量还是int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