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利用TOP系列开关IC搭建的反激式开关电源,欠压保护这里有个问题请假

楼主:
开关IC规格书上传,就是TOP开关芯片的V引脚连接的两个电阻(图1电路结构中)R1和R2阻值计算公式参考图2欠压保护电路,里面用到的参数在图3和图4,有一个问题,请问那个Iuv参数中Hysteresis(迟滞)啥意思?假如我最低工作电压200V,这个欠压保护阈值是不是也是200V?怎么利用迟滞值?还是就是代入参数计算那?

图1电路结构

图1电路结构

图2 欠压保护电路

图2 欠压保护电路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
欠压保护点电压要比最低工作电压低几伏,考虑生产一致性,最好低3-5V,保护后后应该在输入电压高于保护点电压3-5V能够恢复正常工作。如果没有设置这个回差电压,实际工作时,就会在保护点附近反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