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63的阻抗匹配

楼主:
我设计了一款四阶RLC低通滤波电路来与ADS1263的输入阻抗进行阻抗匹配,但是在PGA使能的情况下,ADS1263的输入阻抗是1G欧姆,这样的话我用史密斯圆图,将四阶RLC低通滤波电路来与ADS1263的输入阻抗进行阻抗匹配,将无法实现,大家能解决这个阻抗匹配问题吗,急求!!!

网友:
这里的阻抗匹配是最大电压匹配,不是最大功率匹配,前级输出阻抗小于后级输入阻抗的一成就好,如果不能满足,还可以用曲线拟合法用软件做出补偿。

网友:
可以用ADS软件进行阻抗仿真计算,或者看看芯片官方配套有没有相应的设计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