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器的 传输距离典型值 是什么意思 ?

楼主:
见附图,为Vishay红外接收管 选型参数表。

附件为 TSOP93130接收管规格书。

请教:

1. 参数 Transmission Distance Typ.( 传输距离典型值)是什么意思 ?
2. 我的理解:接收管 仅仅是接收红外线 信号而已,何谈 传输距离典型值?

思虑再三,不知所以然,所以来论坛发帖求助!

谢谢!

附图

附件

网友:
特定条件下的传输距离

网友:
发射接收都有一定功率,功率也决定着传输距离

网友:
这个只是快速选型表里的一个速查指标,对应的有特定发射器。至于特定发射器的指标,应该可以查到。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
这就是出传输距离而已。一般指规定发射功率和角度内的最大可工作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