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一个RS485接口如何采集多个传感器信号?

楼主:
例如,工控机RS485接口采集倾斜传感器和陀螺仪的信号

方案1:

硬件要求:传感器支持485输出、支持主动访问模式(收到请求指令后发送一条数据)

连接方式:工控机通过485总线与多个传感器相连

数传方式:工控机广播请求倾斜传感器数据的命令,跳转到读的状态,释放总线,等待对应传感器回复,收到消息后,广播请求陀螺仪数据的命令,跳转到读的状态,释放总线,等待对应传感器回复……这样就能取到两个传感器的信号。

协议:无协议

方案2:

硬件要求:模拟量数据采集卡,传感器输出为电压或电流

连接方式:倾斜传感器和陀螺仪连接到数据采集卡上,数据采集卡通过RS485连到工控机

数传方式:走modbus RTU协议

这两种方案可行吗?哪种方案更实用,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

多谢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没有其它条件很难说那个方案好,比如采集点的数量,实时性要求,数据传输量,通讯距离。。。得综合考虑

网友B:
多个传感器相连是多少个

采集点多还是用协议通信好一些,因为协议有约束,只要距离符合传输要求

网友C:
多点采集方面的,还是需要带上通信协议,也可自定义协议,再加FIFO异步处理这些采集数据,可避免粘包和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它条件很难说那个方案好,比如采集点的数量,实时性要求,数据传输量,通讯距离。。。得综合考虑

感谢回答!

采集点7个,数据上传30秒每次,传输因子30个左右(其中一个传感器传输因子较多),通讯距离20米内,那种方案好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点采集方面的,还是需要带上通信协议,也可自定义协议,再加FIFO异步处理这些采集数据,可避免粘包和丢包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个传感器相连是多少个 采集点多还是用协议通信好一些,因为协议有约束,只要距离符合传输要求

感谢回答!

一个7个传感器,数据上传30秒每次,传输因子30个左右(其中一个传感器传输因子较多),通讯距离20米内,哪个方案好呢,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案呢

网友:
如果你的传感器通讯协议是modbus RTU 那你就遵循modbus RTU通讯就行了。没有的话怎么都行。

网友D:
两个方案都可以实现,但方案二的成本比较高,适合做工程时采用。方案一的成本相对低得多,也比较灵活,但需要开发,周期会明显长些,适合做产品时采用。这里,量是选择方案的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方案都可以实现,但方案二的成本比较高,适合做工程时采用。方案一的成本相对低得多,也比较灵活,但需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你好,目前来讲这两个方案都是行得通的,相对来讲推荐方案一,因为模拟量需要增加模拟量模块,成本较高,且模拟量不抗干扰。综上推荐方案一。

网友:
方案一比较好

另外,不推荐下面这个方案:

rs485 用 cdbus 多主对等通讯方案,这样主机只用发一个查询命令,所有传感器可以一起回复,硬件自动排队避免冲突。或者传感器定时主动上报数据。详见: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67965-1-1.html

不推荐的理由是,你的应用数据量太少,对实时性也没要求,节点也不多,30 秒传一次。

不过,成本不是特别敏感的话,倒是可以用 cdbus 方案,硬件负责打包、解包、校验,可以简化 mcu 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