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问题,在没有烧录程序前AIO4得到的电压就是电池电压的一半,而灌入程序后...

楼主:
遇到一个问题,在没有烧录程序前AIO4得到的电压就是电池电压的一半,而灌入程序后,量测AIO电压比实际的电压低了0.207V,这是什么原因?AI01本来就是ADC口,不是复用的口

网友A:
是要R5 R20 改小电阻试试。可以查一下芯片的输入阻抗匹配的资料。其实几十K都可以。

网友:
我在隔壁网站回复你了,你看看是不是ADC输入阻抗太小了,外边分压电阻小一点再看看,比如用10k和10k的来分压,你再看看电压还会降低很多么?

网友B:
还有就是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下程序前是电压表量测AIO1,不是AIO4吧?

下程序后是电压表量测,还是ADC程序采集的?

如果是程序采集,要看ADC参考电压准不准,程序有没有问题

如果是电压表量测,假设电池电压没有下降,只是AIO1下降了,那参考我上边说的,分压电阻太大了,ADC输入阻抗太小了,

网友:
分压电阻改低点试试

网友C:
ADC本来就是有输入阻抗的,分压电阻是M欧姆级,已经跟ADC的输入阻抗差不多甚至大于ADC的输入阻抗了。要么大幅减小分压电阻的阻值,要么分压后做一级运放跟随缓冲来做阻抗变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C本来就是有输入阻抗的,分压电阻是M欧姆级,已经跟ADC的输入阻抗差不多甚至大于ADC的输入阻抗了。要么大 ...

要么大幅减小分压电阻的阻值-------减小分压电阻带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功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下程序前是电压表量测AIO1,不是AIO4吧? 下程序后是电压表量测,还是AD ...

说错了 就是AIO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下程序前是电压表量测AIO1,不是AIO4吧? 下程序后是电压表量测,还是AD ...

都是电压表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要R5 R20 改小电阻试试。可以查一下芯片的输入阻抗匹配的资料。其实几十K都可以。

会有功耗问题啊

网友B:
那应该就是分压电阻太大的问题,ADC输入阻抗推算可能也就是4M多一点左右,你用1M的分压就会有这个问题,4M // 1M的,就800K了,

整体功耗要求多大?需要测量的电池电压精度是多少?

用10K和10K电阻分压,AIO1 pin的电压才会只有3mV的误差

但是电流会从2uA增长到200uA,就看能否接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有功耗问题啊

那是。要不你就加一级放大器进行阻抗匹配。反正设计这事就是考虑一个折中方案。 如果选用目前电阻方案你可以多试试电阻。看多大自己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7-3 15:49 会有功耗问题啊  那是。要不你就加一级放大器进行阻抗匹配 ...

只能一个个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就是分压电阻太大的问题,ADC输入阻抗推算可能也就是800K左右,不到1M,你用1M的分压就会有这个问 ...

刚试了330K都不行 200K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试了330K都不行 200K就可以

嗯 那要牺牲几个UA。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刚试了330K都不行 200K就可以

可以做个表格软件补偿一下。数据就不会差那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刚试了330K都不行 200K就可以

是的就是分压电阻太大了,

不增加硬件,还要保证功耗够低的话, 可以软件上做校准的算法,

有了ADC的输入阻抗,大概4M左右,外边的分压电阻也是确定,根据ADC采集的AIO1的电压推算电池电压也不是很难。

加硬件也就是加一个低功耗的放大器,buffer一下就可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个表格软件补偿一下。数据就不会差那么大。

版主好  能不能给点思路  我和软件说下这个问题  不想去改硬件了  我要考虑耗电问题   电池容量太小了 2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分压电阻太大了,   不增加硬件,还要保证功耗够低的话, 可以软件上做校准的算法, ...

做一个阻抗变换吗?一个跟随器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