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用STM32F103RCT6,用软件模拟挂了10个IIC 24C02 时钟线和数据线有必要等长吗...

楼主:
最近在用STM32F103RCT6,用软件模拟挂了10个IIC 24C02 时钟线和数据线有必要等长吗?阻抗需要相等不?这个传输速率有多快?不属于高速吧!

网友:
若没有需要等长的依据,就不用考虑弄成等长的。除非你为了好看,或者强迫症。

网友A:
100K/400k的速率 不用考虑等长。如果你想等长也可以

网友B:
主要是要考虑加上适合的上拉电阻。想其他的都是多余的。

网友C:
I2C的速率属于低速,无须什么等长处理,高速数字环路的速率至少是100MHz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2C的速率属于低速,无须什么等长处理,高速数字环路的速率至少是100MHz起。

IIC速率是多少呢?电路里面说的高速低速是指波特率还是信号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要考虑加上适合的上拉电阻。想其他的都是多余的。

IIC芯片值独立出来的 一个小板,目的是不同批次的产品有不同是数据作为校验码,把24C02小板插入对应批次的主板,主板把校验码读出来就完成了此批次的校验。SCL和SDA都是用普通IO模拟出来的,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主板读不到校验卡!上拉电阻有加,3.3K 4.7K 10K都试过  就是读不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K/400k的速率 不用考虑等长。如果你想等长也可以

我看资料有的说编程时 ,时 钟频率应该在 4~6MHz范 围内,这个频率不属于高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IIC芯片值独立出来的 一个小板,目的是不同批次的产品有不同是数据作为校验码,把24C02小板插入对应批次 ...

那还是要考虑程序时序的问题。单个24C02的话10K以下就可以读。4.7K就很稳定。

你到网上找个STM32的软件模拟访问24CXX的例子跑一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7-3 14:55 IIC芯片值独立出来的 一个小板,目的是不同批次的产品有不同是数据作 ...

为什么最多只能挂8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最多只能挂8个呢

 I2C IO口是开漏输出, 挂多了推不动了。没必要挑战不可能嘛。再说任何设备IO都有一个负载能力问题。

网友E:
说了这么多,其实楼主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就什么都清楚了。

看看到底是程序时序有问题、负载太重电平拉不到门限、还是其它乱七八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了这么多,其实楼主用示波器抓一下波形就什么都清楚了。 看看到底是程序时序有问题、负载太重电平拉不 ...

电流是够的  电压也很稳定  可能不能采用中断的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7-3 16:50 为什么最多只能挂8个呢  I2C IO口是开漏输出, 挂多了 ...

挂8个是不是也和地址有关啊  2^8=256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IC速率是多少呢?电路里面说的高速低速是指波特率还是信号频率?

I2C最高速率只能做到Mbps级别,波特率跟频率相关,波特率的位宽就对应着频率,最小位宽即最高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2C最高速率只能做到Mbps级别,波特率跟频率相关,波特率的位宽就对应着频率,最小位宽即最高频率。

最小时间宽度的倒数就是波特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小时间宽度的倒数就是波特率?

看清楚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要考虑加上适合的上拉电阻。想其他的都是多余的。

版主。现在主板在待机状态下扫2402小板增加了功耗,现在静态电流达到1.87mA,这个有方法解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现在主板在待机状态下扫2402小板增加了功耗,现在静态电流达到1.87mA,这个有方法解决不

用STM32L0系列 L1系列的内部EEPROM 是个好方法。外挂 肯定 要耗电点。特别你用I2C 口。SPI IO口耗电是不是会好点?不过确实没实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7-3 18:25 版主。现在主板在待机状态下扫2402小板增加了功耗,现在静态电流达到1 ...

必须外挂  因为这个是作为一个配件  不同批次的产品  有不同的系数

网友D:
那你说的和maychang老师说的不一样!我问的是波特率和波形周期的关系,周期不是频率的倒数吗?你这里所谓的最高频率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挂8个是不是也和地址有关啊  2^8=256

不要把地址和IOK欧负载能力两个概念混合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说的和maychang老师说的不一样!我问的是波特率和波形周期的关系,周期不是频率的倒数吗?你这里所谓 ...

这里讨论是否要等长线里面的频率是讨论IO口变化电平的最高频率

1M以下(线也不是很长情况下)不要考虑等长,可以画得美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说的和maychang老师说的不一样!我问的是波特率和波形周期的关系,周期不是频率的倒数吗?你这里所谓 ...

那说明你根本就没有理解,哪里不一样说说看。自己画图分析,别偷懒,别想当然。

考虑如下几种情形:数据为0xff,0x00,0x55,0xaa,分别画出图来,看看波特率跟谁对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QWE4562009 发表于 2020-7-6 09:21 那你说的和maychang老师说的不一样!我问的是波特率和波形周期的关系 ...

我看资料说编程时 ,时 钟频率应该在 4~6MHz范 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