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2-Saola-1开发板电路分析

楼主:
在开始使用前,对开发板的电路进行简单的分析,这样有助于使用。开发板的原理图可以在乐鑫官网下载(ESP32-S2-Saola-1 原理图)。

系统框图

可以看出,ESP32-S2-Saola-1开发板由ESP-S2模组、USB转串口、启动控制、RGB灯、连接器组成,非常简洁。

USB

USB部分的原理图和实物图如上。

USB连接器使用了传统的microUSB,而没有使用现在流行的type-C接口,就需要多准备一个microUSB线才行了。

有点奇怪的是USB电源和信号线上使用了3个分离的ESD二极管,而没有使用集成的ESD器件以减少占用空间。

USB的D+和D-默认连接到USB转TTL芯片CP2102上,因为ESP32-S2带有USB功能,所以板子也预留了电阻R22/R23进行连接。不过要焊接0201的电阻,如果没有特别工具对大部分人会有难度,不如用拨码开关或者0603电阻更好,或者像ST的板子那样用焊盘短连也很方便。

系统的5V电源是USB的VBUS经过肖特基二极管1N5819后得到。

网友:
ESP32-S2

核心器件是ESP32-S2模组,外形大小和ESP32-WROOM模组是一样的,但是需要注意引脚并不兼容,因此并不能直接替换。

网友:
ESP32-S2-Saola-1开发板的电源使用了国产稳压芯片 SGM2212-3.3,这是圣邦微的电源芯片,兼容1117。电源前后端使用了2个0603 10uF的无极性电容,一般情况下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在功率变化较快时不知道性能如何,有待后续测试(有些山寨的板子在输出功率变化较大时容易出现3.3V电压跌落造成ESP32复位)。

网友:
USB转TTL使用了常见的CP2102,和很多ESP8266、NodeMCU等板子一样。引出了DTR和RTS信号,作为固件更新控制。好处是支持一键更新,缺点是有的软件没有使用DTR和RTS,这样程序可能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A:
这样设计看来价格应该比较亲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看来价格应该比较亲民了

看到有9.9元的模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有9.9元的模块了。

是安信可的ESP-12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安信可的ESP-12K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