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的“零线”和“火线”问题

楼主:
我国的市电标准为有效值220V,50HZ的交流频率。其中分为“零线”和“火线”,火线与变压器的相线相连接,零线与变压器的中性线相连。我们常用的入户电器设备较多使用开关电源做为交直流转换。开关电源的接线端子中常标有N和L标志。但是我国的两相插头通常不区分N和L,我看到美标插头是区分的。那么在没有PE线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区分N和L呢?

但是,在日常使用中还是需要区分的,如日光灯的两端有时会在关闭的情况下微微的发光,可能就是因为把零火接反造成的。我一直也疑惑电路明明是断开的,怎么灯会亮呢。

网友A:
发光是有微弱的电流流过的。并不是要连了导线才能走电流,导体与周围导体(比如墙壁里的金属管道)构成的电容器也可以通过交流电流。

网友:
日光灯的两端有时会在关闭的情况下微微的发光,那是因为把开关接到了零线上(正常联接,开关应该接在火线上)。日光灯管中电极与大地之间存在分布电容,导致日光灯中气体轻微电离而发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光是有微弱的电流流过的。并不是要连了导线才能走电流,导体与周围导体(比如墙壁里的金属管道)构成的电 ...

灯发光肯定是有电流的,但是电路回路是怎么形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发光肯定是有电流的,但是电路回路是怎么形成的

从火线经灯管,再经分布电容到大地。零线是接大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发光肯定是有电流的,但是电路回路是怎么形成的

如果日光灯的开关接到了零线上,开关断开后往往会微微发光。此时若用手握住灯管,发光会变得更明显。这是因为人体接地(至少人体与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比导线与大地之间的分布电容更大),而人手与灯管电极之间的分布电容比未握住灯管时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灯发光肯定是有电流的,但是电路回路是怎么形成的

什么都不接的日光灯管,若用塑料薄膜或者毛皮之类摩擦,在黑暗处也可见到灯管发光。环境完全黑暗时,甚至在灯管旁抖动塑料薄膜都可能见到灯管发光。

网友:
那种廉价的LED灯开关放在零线上,也会发光,晚上比较明显,还微微闪动,俗称鬼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不接的日光灯管,若用塑料薄膜或者毛皮之类摩擦,在黑暗处也可见到灯管发光。环境完全黑暗时,甚至 ...

这个现象我见过,但是日光灯工作发光是需要很高的电压激发的。当然静电的电压有时也会很高。但是没有发现日光灯在静电的作用下发过强光,哪怕闪一下。难道是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我见过,但是日光灯工作发光是需要很高的电压激发的。当然静电的电压有时也会很高。但是没有发现 ...

静电的电压普遍比交流市电高,达到数千伏特甚至上万伏特很常见。但电流不能持续,所以单次放电能量不够大。

日光灯(甚至可以包括所有气体放电管)在静电作用下都不可能发出人眼看上去比较强的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