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05的贴片LED,1.25mA的电流可以点亮吗 ?

楼主:
请教:
0805的贴片LED,1.25mA的电流可以点亮吗 ?

如下图,为该帖片LED的参数;
参数表里,只有最大正向电流,没找到 最小点亮电流;
由于是用在红外接收管的指示上,电流总和不能超过2mA.

附件为该LED的datasheet。

谢谢!

附件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
不同规格的LED对电流要求不同,你提供的手册中只有这个对应关系图。看不出小电流下关系。一般1mA电流也可以点亮,只是亮度是否足够就不一定了,与具体规格有关。

网友:
要看LED灯功率大小

一般白光,正常发光时的额定电流都尽量控制在20mA以内

网友:
采购时,最好索要LED灯的手册说明

不同颜色的贴片LED,有不同的点亮工作电流电压值,

网友:
看手册得25Ma,不过1MA也是可亮起来,只是亮度很暗而已。自己实验下就知道了

网友:
看手册里电流对应亮度的曲线。

网友:
作为PCB指示灯用的话,1mA已经算大电流了。要是翠绿色的,1.25mA, 盯着它看都刺眼。

网友:
1.25mA “点亮” LED肯定没问题。这里 “点亮” 指目视可见。但1.25mA下该管发光强度有多大就难说了。

车你的手册上说,电流为20mA时发光强度典型值为115mcd。

网友:
明白了!

谢谢各位前辈和大神的指点!

网友A:
LED的正向电压降为1.5~3.2V。0805封装的压降应为1.75V,1.25mA是可以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的正向电压降为1.5~3.2V。0805封装的压降应为1.75V,1.25mA是可以点亮的。
1.6 2.0 2.6 V

网友:
选择超高亮的型号,0.5mA都已经很亮了,另外同样规格下翠绿色最亮,因为人眼对绿光最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