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V升12.6V/3A的芯片

楼主:
设备是12V供电的,外加了12V锂电池备用电源,充电电压是12.6V的,我就想着给它整合充电电路进去,12V可以直接充电,但是充不满,也不知道有没有影响,有没有12V升12.6V3A的IC哦

网友:
12.6V等于用3节串联的锂电池组,带载后电压肯定下降

需要稳压12V的电路

网友A:
到TI官网找找合适的

网友B:
充电电压宜再适当高些,直接并上去充对电池很不利。而采用充电电路,需要预留足够的压差,还得考虑前级供电电压波动的影响。

网友C:
是不是可以直接买一个12V 3A 的充电器   小家电  小电器的充电设备   可以借鉴 参考一下

网友D:
楼主不会以为压差小就简单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会以为压差小就简单吧

先升15V,再降12.6V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直接买一个12V 3A 的充电器   小家电  小电器的充电设备   可以借鉴 ...

额,是的,本来就是充电器,只是突然想试着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压宜再适当高些,直接并上去充对电池很不利。而采用充电电路,需要预留足够的压差,还得考虑前级供电 ...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TI官网找找合适的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升15V,再降12.6V咋样

不考虑效率是可以的

网友F:
充电,弄懂了?亏电情况要判断并小电流激活,激活电压达到设定值后恒流充,充到最高电压要限压充,限压充到0.02C电流要停充或降压浮充(除非需要完全充满,一般不键议浮充)。岂是TI官网上瞎找一颗升压芯片能搞定的?

网友:
TI官网上确实有一个5116给锂电池充电的应用文章,不过那是TI芯片的拓展应用。

技术工作者一定要多在官网挖土豆并吸收自已需要的营养,不然一吹牛逼就露小

网友G:
楼主改造进展如何?可以来说说进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弄懂了?亏电情况要判断并小电流激活,激活电压达到设定值后恒流充,充到最高电压要限压充,限压充到 ...

非常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改造进展如何?可以来说说进展。

没进展,日夜搬砖,都没时间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进展,日夜搬砖,都没时间搞

加油 等你好消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