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LCD控制的单片机

楼主:
最近想做一款带4.3寸的LCD人机界面的产品。先后考察了STM32F429、LPC1788、NUC977三个产品。但是哪个产品也不是很理想

STM32F429启用LCD控制后,SRAM内存较小需要扩展,但是引脚资源有限,只能扩展8bit的PSRAM或SRAM,这些宽度的产品容量都小。就是FLASH也不是很大,可以SPI扩展

LPC1788和STM32F429问题一样需要扩展SRAM和FLASH,而且成本也要高一些。

NUC977内置DRAM内存64M,但是需要扩展FLASH。价格也比较合适。但是外设少没有ADC,而且外围电路也比较复杂。

当然也可以使用LCD控制器+MCU的结构,但是LCD控制器的价格普遍较高。而且MCU也没有SRAM和FLASH大者。还不如单一MCU合适

各位能不能推荐成本美丽,性价比高的芯片。基本要求是带LCD控制。

网友:
V3S f1c200s

网友A:
你不说参数范围,难道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参数范围,难道猜?

谢谢,我只是想多解一些带LCD控制芯片的单片机。希望大家多提供点这方面的MCU。

比如:N9H20K11N系列等

或是什么其它大家用过的或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只是想多解一些带LCD控制芯片的单片机。希望大家多提供点这方面的MCU。 比如:N9H20K11N系列 ...

NXP 的 LPC54XXX 和 MK6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