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光纤分纤箱为什么是5G通讯工程布线设备、材料何选择PC+ABS来做呢?

楼主:
答:近几年,“以塑代钢”在通讯工程中的表现非常抢眼。相比金属材料,塑料具有质量轻、耐腐蚀、耐冲击性好、绝缘性好、导热性低、设计空间大、制造成本低等独特优势,自其问世以来,它的前景就被人们普遍所看好。随着塑料原料的适用范围日益扩大,将由目前的通用塑料发展至强度更高、冲击性更好的工程塑料、复合材料或塑料合金。

目前应用很广的聚碳酸酯(PC)是指主链上含有苯环和碳酸酯基团的芳香族聚合物,是一种具有较高的耐热性和冲击性能的非结晶性工程塑料。它以良好的尺寸稳定性和电绝缘性在电子、电器、汽车、医疗器械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将ABS与PC共混可以得到一种兼具两者的优点,又克服了各自缺陷的塑料合金——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刚性和加工流动性、较高耐热性和尺寸稳定性,并且高低温冲击性能都非常优异的合金材料。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通讯行业的发展也进入了快车道。在众多的措施中,以塑代钢是重要的举措之一。相比钢铁,ABS/PC合金制品具有质量轻、耐腐蚀、耐冲击性好、绝缘性好、导热性低、设计空间大、制造成本低等独特优势,自其问世以来,它的前景就被人们普遍所看好。在通讯工程行业,越来越多的部件开始使用工程塑料而不是金属零件。

华士达工程塑胶致力研发高性能的通讯工程ABS/PC合金专用料,用其制造的箱体能经受日晒、雨淋、严寒等不同气候条件的考验,且满足长期的使用要求,被广大通讯工程制造商所信赖。

塑料光纤分纤箱是FTTH光网络中的客户端配线设备,主要用于光传输终端的成端熔接、分光、配线输出等功能,能有效的对光缆进行终接、保护及管理,为光网络传输过程中的必需设备。

机械性能

 连接器插拔耐久性寿命>1000次。

 全程曲率半径控制,保证在任何位置光纤的曲率半径大于 30mm。

 对每一路光纤均作出明确的标识,从而避免了维护过程中拆卸可能导致的混乱。

 阻燃:符合 GB5169.7 实验A 要求。

 电气性能

 连接器衰减(插入、互换、重复)≤0.3dB;

 回波损耗:APC型≥60dB,UPC 型≥50dB,PC型≥40dB;

 高压防护接地装置:

 绝缘电阻:≥1000MΩ/500V(直流)。

 耐电压:≥3000V(直流)/1min,不击穿、无飞弧。

 接地线截面积:>6mm2 ,接地处有明显的接地标志。

 优势

 各种接头端接方便,安装灵活。

 有抽屉式和固定式等多种规格;

 模块化光纤配线箱端接更方便,使用更灵活;

 支持各种光纤连接头的管理,如SC、LC、ST、MT-RJ等;

 在1U的空间多可端接48芯LC或MT-RJ(24个双口LC或24个MT-RJ)光纤连接头;

 密闭管理;

 前面操作,安装迅速方便;

 高度1U,内置两组光纤盘绕环;

凹入隐藏式或者齐平镶嵌式安装。

DB-24 型光纤配线箱是FTTH光网络中的客户端配线设备,主要用于光传输终

端的成端熔接、分光、配线输出等功能,能有效的对光缆进行终接、保护及管理,

是光网络传输过程中的必需设备。可当成分线箱来使用,多可装24 个SC适配

器,也可当成光分路器箱来使用(使用微形模块式光分路器)。

为室外结构,具有防冲击和防水功能,防护等级为IP55,多可有二根光缆输

入出口(光缆大线径为15mm)和24根光缆(皮线光缆)输出口,可墙挂或抱

杆安装,安装及为简单,内部适配器的安装为插入式安装,无需另外的特殊工具,

插入就可及为简单。结构内部翻板正面和反面为储存线缆、熔接和配线空间,如

有需要微形模块式光分路器可放在翻板正面或反面。

外形尺寸:外形图如下:320x170x100MM

二、主要特点及技术参数

1、本产品由工程塑料阻燃ABS和PC材料混合经造粒后高温注塑成型,有塑料

中的“合金钢”的美称,产品外形线条流畅,抗冲击能力好;

2、为多用途配线设备,能当光分线箱或当光分路器箱使用,操作灵活方便;

3、采用特制螺钉锁紧设计,箱盖开闭灵活,安全可靠防护性能良好;

4、采用独特的活动铰链结构设计,如果需要,施工时可将箱盖卸下、装上以方

便于熔接配线操作;

5、内部配线盘采用翻板式结构,能高密度的配置端口和分光设施;

6、环境条件:①工作温度:-40℃— 60℃;②相对湿度:≤93%( 40℃) ;③

大气压力:62KPa—101KPa(近似海拔0—5000米)

7、插入损耗:≤0.35dB

8、回波损耗:≥50 dB

9、插拔耐久性能:>1000次

10、绝缘电阻:≥1000MΩ/500V(DC)

11、耐压:>3000V(DC)/1min不击穿,无非弧。

三、安装、使用及维护

1、将箱体打开,从附件中取出塑料膨胀螺钉4套,在指定位置打好墙孔,放入螺

栓,把4个螺钉分别拧入塑料膨胀内并拧紧就可,后再把箱体挂入到拧好的螺钉

上;安装孔距:本箱体采用4点式固定方式,上方2点,下方2点,安装简单方

便,上下之间直线间距为157mm,左右之间水平间距为81.5mm;

箱体也可实行抱杆安装,如下图所示:

2、线缆布放

①、尾纤与室外光缆开剥50mm左右后热熔接,如需尾纤有一定的余长,则多余的

尾纤可以盘在翻板内的储存绕纤处;

②、将热熔接后的热熔管卡入在翻板反面的熔接卡槽位上;

③、将室外光缆加强芯固定在盒底加强芯固定位上,同时将防水锁头锁紧;

④、将适配器放在中间翻板适配器卡位上,尾纤熔接室外光缆后,插头插到适配

器内;

⑤、用户皮线光缆采用快速连接器连接时,拉出皮线光缆黑色进缆堵头,把皮线

光缆穿入箱体,箱内皮线光缆预留一定长度盘在翻板盘内,后把皮线光缆再卡入

回黑色进缆堵头椭圆形孔槽内,再把黑色进缆堵头装入出线孔内,再装上快速连

接头就可;要使用时把快速连接头插到相应适配器的另一端内。

⑥、未布缆的出缆孔用出线孔堵头封住,防止灰尘进入盒体;

3、使用方式

①、当成分线箱使用:在不用分光方式工作时,采用24 只SC的适配器作为连接

器使用,输入输出光缆每边成端24 个SC插头完成光路连通和分配工作;

②、当成光分路器箱使用:当需要使用微形模块式光分路器时,可将1分8或1

分16的光分路器放于翻板或盒体的适当的位置处固定, 就可作为光分路器箱来使

用;

3、设备安装后,应保持其干燥、清洁,并避免高温。

四、包装与标志

FDB-16型光纤配线箱装配完毕后套上专用塑料袋,注意合盖前要放附件,附

件包括4套安装用的螺钉及塑料膨胀螺栓(抱箍视具体情况定配) 、蝶形光缆固定

卡套、熔接保护套管、保护管、扎带、标识字等。再用小纸箱包装(每个纸箱为

1个) ,后几个一组再用大纸箱包装,包装表面印有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数量、

重量、容量和出厂日期,并刷有“向上” “防潮”等字样。

五、运输与贮存

带有包装的产品,应贮存在环境温度5℃-35℃,相对湿度小于80%,无酸性、

无碱性及其它有害气体的库房内,贮藏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存放架离地面垂直距离不得小于300mm,存放产品距墙不得小于400mm。在运

输过程中,仍需防止雨雪直接淋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