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可替代DS2781国产芯片

楼主:
路过的小哥哥小姐姐,帮忙推荐一款国产芯片,替代DS2781(库仑计).

网友A:
上海贝岭关注一下:电能计量还挺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海贝岭关注一下:电能计量还挺猛的。

选了CW2015

网友B:
期待使用反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期待使用反馈哈。

效果不错,百分比显示电量,直接规避了AD直接采样的那种方法会出现充电和非充电时电量误差以及电量突变的不良现象,控制电路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效果不错,百分比显示电量,直接规避了AD直接采样的那种方法会出现充电和非充电时电量误差以及电量突变的 ...

好的,谢谢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