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JLink为2440 NOR Flash下载程序

楼主:
以Mini2440开发板为例,通过Jlink将程序下载至NOR Flash中运行。因为CPU可对NOR Flash直接寻址,程序可在NOR Flash中直接运行,故将裸机程序下载至NOR Flash中调试运行较为简单。

使用J-Link Commander和J-Flash ARM均可实现程序下载,不过J-Flash ARM使用起来更为简单直观。

下面总结一下使用J-Flash ARM下载程序的方法。 *需要先安装好J-Link驱动,连接好JTAG,并且给目标板上电。2440 OM[1:0]配置为从NOR Flash启动。 *

新建工程(Optional)

File -> New project

检查连接情况(Optional)

Target -> Connect

如果连接正常的话,LOG窗口中会有类似下面这样的信息: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ARM V8 compiled Sep  2 2011 17:54:36)
 - JTAG speed: 5 kHz (Fixed)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JTAG speed: 8000 kHz (Auto)
 - J-Link found 1 JTAG device. Core ID: 0x0032409D (ARM9)
 - Reading CFI info ...
   - CFI info read successfully
 - Connected successfully

其中Core ID: 0x0032409D (ARM9)就是检测到的CPU核心。

设置工程(Optional)

Options -> Project settings

实际测试表明,不进行设置全部使用默认值(大部分选项的默认值均是Auto)可以成功下载程序,不过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些 问题 。另外,默认情况下不使用目标RAM,下载速度会很慢。所以还是建议进行下设置。

General一般不需要更改。

Target Interface可保持默认值,也可修改下JTAG speed。

CPU中,Core可以选择Auto,也可按实际情况选为ARM9
Use traget RAM (faster)建议选上,否则下载速度会很慢。RAM Address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对于S3C2440来说,可以使用内部4K的SRAM,其地址为0x40000000。
在使用了目标RAM后,有时候下载会提示错误:PC of target system has unexpected value after programming,若出现此错误,可参考 这篇文章 的做法,将Use following init sequence:中Reset的Delay时间改为2ms。
配置完成后的设置如图:

Flash中,可不勾选Automatically detect flash memory,改为手动指定Flash型号。
点击Select flash device后,选择正确的Falsh型号即可。Mini2440开发板上使用的NOR Flash为AM29LV160DB。
如果没有实际使用的型号,可以选择一个兼容型号,然后去掉Check manufacturer flash IdCheck product flash Id即可。
配置完成后的设置如图:

Production保持默认。

全部设置完成后,工程设置如图:

可将设置文件保存为.jfalsh文件,下次直接打开即可。

测试下载速度(Optional)

Target -> Test -> Test speed

可以通过测试下载速度来检查之前的配置是否正确,如果能正常下载测试数据,说明配置正确。

如果测试通过的话,会自动弹出测试结果:

选择程序文件

File -> Open data file

一般选择.bin格式的程序文件,不支持.axf文件,可通过fromelf.exe.axf文件转为.bin文件。

下载编程

Target -> Program
之后选择确定擦除和复写编程区域。

如果下载成功的话,LOG窗口中会有类似下面这样的信息:

Programming target (1324 bytes, 1 range) ...
 - RAM tested O.K.
 - Erasing affected sectors ...
    - Erasing sector 0
    - Erase oper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 Targe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 Completed after 2.146 s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