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仿真模式

楼主:
在Simulink中,一共有6种仿真模式可供选择,如图:

  • Normal模式为一般正常的仿真模式
  • Accelerator及Rapid Accelerator模式用于加快代码的执行速度
  • SIL及PIL模式用于自动代码生成时进行测试仿真
  • External模式用于连接外部系统实现基于客户端/服务器模式的实时系统仿真

正常模式(Normal)不需要进行特殊设置,这是Simulink默认的仿真模式。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其他几种仿真模式。

加速模式(Accelerator)

Normal、Accelerator、Rapid Accelerator模式的比较如下:

简而言之,就是Normal模式执行速度最慢,不过支持的功能最多;Rapid Accelerator模式执行速度最快,不过支持的功能最少,对于使用的模块也有限制(需要模块有C代码以可以编译为可执行文件);Accelerator模块介于二者之间。
这三种模式的具体功能比较可参阅帮助文档中”Choosing a Simulation Mode“小节,执行方式比较详见”How Acceleration Modes Work“小节。

SIL与PIL模式

这两种模式用于在使用Embedded Coder™、HDL Coder™或Simulink PLC Coder™从模型生成代码的过程中进行测试分析,属于Simulink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的一部分。
关于各种”In-the-Loop”测试的含义,,这里把SIL与PIL的相关部分摘录如下:

2)SIL,软件在环测试,软件在环测试,应该说是从模型在环测试引申过来的,区别只是把控制器的模型换成了由控制器模型生成的C代码编译成的S-function,SIL的目的是为了验证生成的代码和模型在功能上是否一致,或者说验证生成的代码和模型在功能上是否等效。

验证等效性,是否一定需要被控对象模型?不必要,既然验证生成的代码和模型的一致性,那只需要给生成代码和用于代码生成的模型相同的输入,比较它们在相同的输入条件下,输出是否一致即可。

3)PIL,PIL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等效性验证,二是为了测量模型生成的代码在目标处理器上的运行时间。有关运行时间的测量,如果你选择的处理器足够强大,或者你非常把握目标代码的运行不会超限,那么PIL的意义就要打折扣了。

外部模式(External)

外部模式(External)是MATLAB Real Time Workshop(RTW)提供的一种仿真模式,可实现两个独立系统(宿主机与目标机)之间的通信。宿主机是指运行MATLAB和Simulink的计算机,而目标机是指运行RTW所生成的可执行程序的设备。在外部模式下,使用Simulink中的控制面板工具,可以通过网络连接控制模型的启动、停止、数据回传,调整模型运行参数等。

External模式主要用于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与处理,此处的外部设备可以也是本机上另一个进程,也可以是另一台计算机,还可以配置为诸如Rasberry Pi等嵌入式硬件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