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手册的时钟计数器方框图怎么看?

楼主:
数据手册的时钟计数器方框图怎么看?看不懂

网友A:
一般数据手册 框图上面都会有描述解释,看文档细心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数据手册 框图上面都会有描述解释,看文档细心点

我的帖子  你别吭声

网友:
TMBR0~15就是对Clk的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帖子  你别吭声

二楼并没有说错。

你贴出的那幅图片,仅仅是手册中极小一部分。手册中对这些标号,必有详细说明。不看这些标号的说明,除非对这个型号芯片非常熟悉,否则谁都不能说明此图表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帖子  你别吭声

看手册,必须前后联系起来看,往往看到后面,还要翻回去看前面。对照着看,可能反复多次,才能够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帖子  你别吭声

“你别吭声”,只会让懂行的网友见到你的问题就绕着走。结果吃亏的是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别吭声”,只会让懂行的网友见到你的问题就绕着走。结果吃亏的是你。

有些回复是毫无意义。就是废话啊!这样不是耽搁大家的时间吗?你的回复是很有用的,对于我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