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开关电源电路怎么滤波?

楼主:
如题,ACDC开关电源经过LDO输出5V电压,接下在怎么滤波啊?
下面有我用的原理图和示波器采集的波形。

网友A:
你的滤波电路最好放在开关电源输出的12V和线性稳压芯片输入之间。

网友B:
毛刺对应的噪声频率较高,需要使用小容量陶瓷电容对付。在LDO的输入输出处,除了使用电解电容滤波外,再加0.1uF的陶瓷电容做去耦。用电感滤波的话,对于噪声频率较高的情况,不要用uH级的常规电感,而是应该用磁珠电感,常规电感的分布电容比较大。

网友B:
另外,对于12V降压到5V,压降比较大了,需要注意LDO准许的输入范围并计算LDO的功耗,不可超标。这里即使想用线性稳压器,也应该优先采用7805等非LDO稳压器,根本无须用什么LDO。如果负载较重,线性稳压器的效率会太低,发热严重,这时最好采用开关电源。如果负载是对噪声敏感的模拟电路之类,可以先用DCDC降压到6V左右,再用LDO,或者降到8V左右再用7805之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的滤波电路最好放在开关电源输出的12V和线性稳压芯片输入之间。

如果负载电流不是很大,最好不要用电感滤波。可以改用一个小电阻,电阻值根据电流和压降计算。一方面减小线性稳压芯片的发热(把芯片的发热转移一部分到电阻上),另一方面,电感容易由于磁耦合引入高频噪声。

网友C:
我认为输出端并联一支涤纶电容比较合适,在噪声频率段内。

网友:
对频率较高的噪声,电解电容由于存在寄生电感,往往衰减不大。最好与电解电容并联一个0.1uF的陶瓷电容,如chunyang在3楼所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毛刺对应的噪声频率较高,需要使用小容量陶瓷电容对付。在LDO的输入输出处,除了使用电解电容滤波外,再加0 ...

有加0.1uf的电容测试,也是没什么效果。我电感电容组成的π型滤波没有什么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电流不是很大,最好不要用电感滤波。可以改用一个小电阻,电阻值根据电流和压降计算。一方面减小 ...

受教了,以后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输出端并联一支涤纶电容比较合适,在噪声频率段内。

怎么根据噪声频率选择涤纶电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另外,对于12V降压到5V,压降比较大了,需要注意LDO准许的输入范围并计算LDO的功耗,不可超标。这里即使想 ...

请问你有电路相对简单(成本相对比较低)的DCDC芯片推荐吗

网友E:
HT7550是低压差LDO,

12V到5V还是压差大了一点,纹波还是输入电压有关

可以试试78L05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加0.1uf的电容测试,也是没什么效果。我电感电容组成的π型滤波没有什么效用。

跟PCB设计也有关系哦,电感则在前面说了,小心分布电容的高频耦合,另外可能还有磁耦合,如果电感离开关电源里的变压器比较近的话。这里用磁珠电感才合适,但未必是主要手段,PCB不合理影响可能更大,甚至测试方法都可能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有电路相对简单(成本相对比较低)的DCDC芯片推荐吗

这个很多了,HT7550的“亲戚”HT7750都是。不过,先说清楚你的设计要求和负载情况,纹波参数到底如何才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7550是低压差LDO, 12V到5V还是压差大了一点,纹波还是输入电压有关   可以试试78L05 & ...

嗯,查了查资料,以后12v-5v还是用78L05吧。但是我的问题应该不是稳压芯片可以解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多了,HT7550的“亲戚”HT7750都是。不过,先说清楚你的设计要求和负载情况,纹波参数到 ...

哪个亲戚啊,我是用来驱动语音芯片的,所以对电源要求比较高。我感觉你说的DCDC是一个方向。就是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芯片。驱动电流也不大目前这个100ma就够了,以后可能会要求500m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跟PCB设计也有关系哦,电感则在前面说了,小心分布电容的高频耦合,另外可能还有磁耦合,如果电感离开关 ...

嗯,跟PCB设计有很大关系,但是这一块我都是凭感觉设计的,没有什么经验和要求。您能跟我说说您设计电源时的一些设计规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个亲戚啊,我是用来驱动语音芯片的,所以对电源要求比较高。我感觉你说的DCDC是一个方向。就是还没有找 ...

都说了,HT7750,同一厂家的产品,规格类似,当然是亲戚了。

语音芯片对电源要求不算高,直接用DCDC就可以,但100mA电源输出规格可能小了点,要考虑负载是波动的,需要留取余量,对降低纹波也有好处。建议去仔细看语音芯片及后级的音频功放手册,务必考虑极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跟PCB设计有很大关系,但是这一块我都是凭感觉设计的,没有什么经验和要求。您能跟我说说您设计电源 ...

这方面建议你先看看老帖,从零开始讲,篇幅就很大了。

网友:
测量方法有问题鉴定完毕

我不相信ADDC电源做出这么高的纹波

直接用5V的ADDC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