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2-Saola-1固件和下载软件

楼主:
ESP32-S2-Saola-1开发板和其它ESP8266/ESP32一样,是通过串口0下载程序的。利用板载的USB转串口芯片,以及esptool.py护或乐鑫官方的FLASH DOWNLOAD TOOLS软件,就可以下载固件。esptool.py可以通过python的包管理工具pip安装,而FLASH DOWNLOAD TOOLS可以到乐鑫官网下载。注意需要使用新版本的FLASH DOWNLOAD TOOLS软件才可以支持ESP32-S2,旧版本软件不支持。

软件下载地址:

https://www.espressif.com/zh-hans/support/download/other-tools

网友:
和旧版本不同,新版本运行后,需要先选择使用开发模式或量产模式,我们选择开发模式。

然后就可以看到最后一项就是 ESP32-S2.

单击后,可以看到编程界面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1. 需要注意的是,串口波特率可以选择1152000,下载速度比以前快。
  2. 乐鑫的模块进行了加密,因此无法擦除(Erase),擦除会提示错误。
  3. 编程时,地址选为0x0000。

网友:
固件

MicroPython暂时不支持ESP32-S2(这个问题不大,迟早会支持的,如果想先体验,可以参考ESP32-S2开发之坑—by RCSN),但是MicroPython的小兄弟CircuitPython已经支持。在上周末发布的  CircuitPython 6.0.0 Alpha 1 中,对ESP32-S2已经有不错支持,因此我们可以先使用这个固件进行体验。CircuitPython 6.0.0 Alpha 1 支持两种ESP32-S2-Saola-1开发板,一种是不带psRAM,另一种是带有psRAM,和ESP32上类似。因为手头的板子是不带psRAM的,所以就先下载这个固件。烧写方法如上,写入后,还不能直接使用,使用方法后面将继续发帖介绍

固件下载网址

因为固件是在亚马逊的服务器上,可能一些网友下载会非常慢,为了方便大家上传到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