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射频器件在ADS的选择方法及应用

楼主:
本文介绍射频电感器特征及其用途。高频电感器说起高频电路用电感器,顾名思义,就是用于几十MHz到几十GHz的高频带的电感。因为Q值(Quality factor) 的要求较高,所以一般是空芯结构,主要用于手机及无线LAN等移动通 ...

本文介绍射频电感器特征及其用途。

高频电感器

说起高频电路用电感器,顾名思义,就是用于几十MHz到几十GHz的高频带的电感。因为Q值(Quality factor) 的要求较高,所以一般是空芯结构,主要用于手机及无线LAN等移动通信设备等高频电路。

村田的高频电路用电感器有绕线、积层、薄膜三种。下面,我们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其特点以及相关用途。

产品特点与选择方法

1. 三大工法技术

2. 高Q值绕线电感的技术

0804尺寸化的实现

高频绕线产品的通用技术加上高精度绕线技术、小型磁芯成型技术,实现了小型化。

3. 薄膜型电感的技术

高精度叠层

依靠高叠层精度,扩大内径,使磁通容易通过,实现高Q值特性!

各种结构的特性差异

1. 绕线结构的特点

所谓绕线构造,是在氧化铝芯上将铜线绕成螺旋状。

与积层、薄膜方式相比,绕线结构能够用粗线绕制线圈,具备下列特点。

·能够实现低直流阻抗

·Q (Quality factor) 非常高

·能够对应大电流

利用该特点,可以在Q值要求较高的天线、PA电路中用于耦合及IF回路的共振。

村田的对应产品

LQW04AN_00/LQW15AN_00/LQW15AN_10/

LQW15AN_80/LQW18AN_00/LQW18AN_10 系列

2. 薄膜结构的特点

薄膜结构也是采用积层构造,在制作线圈上采用村田独自的微细加工技术,是一种实现了高精度陶瓷材料的贴片电感器。

线圈的制作精度非常高,具有如下特点。

·即便是0603规格的小型贴片电感,也能够实现高性能的电气特性

·实现精细的感值阶梯和高精度对应的产品阵容

·高Q、高SRF

因此,该电感符合移动通信设备的小型、轻量化趋势,适用于需要偏差较小及较高Q值的RF电路的耦合及共振。

村田的对应产品

LQP03TN_02/LQP02TN_02 系列

3. 积层结构的特点

所谓积层结构,是将陶瓷材料及线圈导体层压成一体的单片结构。与绕线结构相比,能够实现小型化、低成本化。

虽然Q值比绕线结构要低,但L值偏差、额定电流、大小、价格等整体的平衡性较好,用途也较为广泛。

适用于移动通信设备的RF电路的耦合、扼流以及共振等各类用途。

村田的对应产品

LQG15HN_02/LQG15HS_02/LQG18HN_00 系列

4. 由于各结构的不同,特性有所差异

Q值

图示高频线圈和1005尺寸的各种结构(绕线型、叠层型) 的Q值的频率特性。如图1所示,绕线型的特点是Q值远高于叠层型。

薄膜型的特点是有小型的0603尺寸、0402尺寸商品,Q值高于同行业其他公司采用的叠层法。(图2)

电感值的步级与偏差

高频线圈和叠层型结构的产品与薄膜型结构的偏差和L值见下表。与叠层型产品相比,薄膜型产品在形成线圈时的位置精度较高,L值较平稳,精度较高,步级差别较小。

5. 总结

电感器的有效使用方法

高频线圈主要用于手机、无线LAN等高频电路中。下面将介绍各构造高频线圈的主要用途。

1. 绕线型

绕线型LQW系列的特点是Q值较高。由于Q值越高,滤波器带通的衰减特性越好,所以它可使用于RF部的匹配电路上。另外,由于通过它可确保天线的收发信号灵敏度,因此也经常被用于天线的匹配电路上。其次,因其低Rdc特性,也适用于大电流流过的扼流电路中。

2. 薄膜型

薄膜型LQP系列的特点是,它利用感光法形成电极,从而可实现对线圈模型的细微加工,在实现小型化的同时具备较高的Q值特性,且L值的偏差较小,能实现较小L值的分布响应。目前,为顺应小型化趋势,正在批量生产占主流地位的0603尺寸及业内最小型化的0402尺寸的产品。可用于需要小型化,偏差小及小L值分布响应的RF部匹配电路和共振电路中。另外,也可用于注重小型化及低Rdc的扼流电路中。

3. 叠层型

叠层型构造虽有3种结构且Q值也较低,但由于其L值偏差及规格、价格等整体的平衡性较好,因此被广泛使用于RF的匹配电路、共振电路及扼流电路中。

ADS

器件面板1

器件面板2

插件

加载器件库

实际贴换理想原件  仿真

4.96 MB, 阅读权限: 1, 下载次数: 85

5.11 MB, 阅读权限: 1, 下载次数: 106

网友:
有用过小日本的功率电感  确实不错  虽说♥里讨厌小日本  但在工业技术这方面别人做得确实不错   不得不承认  所以分享了此篇  后哦面是我用工业软件 ADS做的村田的元器件库  在里面仿真的实际应用    后期详细介绍一下学习的心得

网友A:
你好,求助大佬,还是没看明白怎么使用村田的元件直接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求助大佬,还是没看明白怎么使用村田的元件直接仿真

你需要放置插件你  村田的   你有插件和村田的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求助大佬,还是没看明白怎么使用村田的元件直接仿真

你把你的文件和操作步骤分享一下我看看有什么不已昂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的文件和操作步骤分享一下我看看有什么不已昂的地方

大佬请教一下,我导入了村田的器件后在仿真时报错“Error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netlist parsing.    Unable to access library: muRataLibWeb” 有什么解决办法么

网友:
你自己在检查一下什么地方疏忽了   按照这个步骤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这份就是没有添加插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份就是没有添加插件的....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佬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正在寻求帮助!

网友D:
同问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同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