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我需要用一款普通单片机做分区boot,但是配置这块一直出问题

楼主:
我打算写一个单片机的boot,思路是分两个区做,

一个boot  地址0x0100 - 0x03FF

一个APP  地址0x0400 - 0x3FFF

开始我先写了一个测试程序,按地址分配的

这个是我自己封装的函数,功能是P05输出高电平

烧写成功,引脚也能输出高电平

然后我开始写APP层,同样配置

功能是点亮P04灯,但是05灯不亮了

说明APP烧写应该擦除了boot区的内容

请教各位大佬,是不是我keil配置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对于常规没有boot区的MCU或者是有boot区但使用常规程序存储器区来模拟自己的boot区和app区的话,编程器可不懂,你只能一次全部写入。分两次的话,得指定编程区间,这个得看你用的MCU是否支持了。另外一个办法是用IAP功能,用boot区程序去实现某种条件下的app区IAP写入。

网友B:
下载的规则修改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常规没有boot区的MCU或者是有boot区但使用常规程序存储器区来模拟自己的boot区和app区的话,编程器可不 ...

了解,但是现在就是对keil不熟悉,flash的烧写区间我是修改了,但是没有效果,所以怀疑是keil配置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规则修改了吗?

写了烧写的目标地址区间,但是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了解,但是现在就是对keil不熟悉,flash的烧写区间我是修改了,但是没有效果,所以怀疑是keil配置什么地 ...

只改这个没用,按程序存储器写入,写之前可是要先全片擦除的,一擦全没了。按数据区写入才可能能行,但也未必,必须看资料了解具体写入流程。

网友:
看了下这个MCU的手册,代码在0x0000开始运行,你0x0000~0x0100还另外写了Boot?

网友:
分块写进去是可以的,改配置或者直接用at指定地址都行,问题是写入的app区域的数据想要当程序运行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
看看烧写工具有没有分块擦除的功能。如果没有,就把两个bin分别编出来后打包成一个烧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