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CYCLONE II 和CYCLONE III加载时间长的问题

楼主:
本人在做一个利用FPGA控制继电器控制的项目,选择cyclone II EP2C70F896I8N的FPGA,PCB,程序都一切正常,就使在FPGA启动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问题一是FPGA从EPCS16里加载程序到FPGA的过程时间太长,将近1S的时间。问题二是,在加载过程中,所有的IO口的状态为2.5V的电平输出。两个问题导致一上电所有继电器全部打开。

网友A:
问题2 可以加个下拉电阻 或者改为低电平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2 可以加个下拉电阻 或者改为低电平动作

最后是加了下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是加了下拉电阻

问题2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