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LaunchPad外部中断翻转LED

楼主:
程序功能:将GPIO12配置成中断输入。按键按下,触发下降沿中断,中断服务子程序翻转LED。
中断向量表
主函数,main.c
/* Includes ------------------------------------------------------------------*/
#include<F2802x_Device.h>
#include<DSP28x_Project.h>
#include "SubFunction.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main(void)
{
// 系统控制初始化
InitSysCtrl();
InitGpio();
// 禁止全局中断
DINT;
InitPieCtrl();
// 禁止CPU中断
IER = 0x0000;
// 清楚CPU所有中断标志
IFR = 0x0000;
// 位向量表中的所有中断向量配置对应的入口地址
InitPieVectTable();
EXTI_Configure();
EINT;
// 允许访问受保护的空间
EALLOW;
// 配置I/O口为输出
GpioCtrlRegs.GPADIR.all=0x000f;
// 禁止访问受保护的空间
EDIS;
while(1){
}
}
外部中断配置函数
/* Includes ------------------------------------------------------------------*/
#include<F2802x_Device.h>
#include<DSP28x_Project.h>
#include "C2000_it.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EXTI_Configure
* Description : 配置外部中断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EXTI_Configure(void)
{
//允许访问受保护的空间
EALLOW;
PieVectTable.XINT1= &EXTI12_IRQHandler;
GpioCtrlRegs.GPAPUD.bit.GPIO12 = 1; //除能上拉电阻
GpioCtrlRegs.GPAMUX1.bit.GPIO12 = 0; //GPIO12作普通IO使用 p189
GpioCtrlRegs.GPADIR.bit.GPIO12 = 0; //配置为输入
GpioCtrlRegs.GPAQSEL1.bit.GPIO12 = 2; // 6 samples
GpioCtrlRegs.GPACTRL.bit.QUALPRD1 = 0xFF; //采样周期为510*Tsysclk,窗口宽度为5*510*Tsysclk=2550/60M=42.5us
GpioIntRegs.GPIOXINT1SEL.bit.GPIOSEL = 12; //GPIO12作为xint1的中断源
XIntruptRegs.XINT1CR.bit.POLARITY = 1; //上升沿触发中断
XIntruptRegs.XINT1CR.bit.ENABLE = 1; //外中断1使能
PieCtrlRegs.PIECTRL.bit.ENPIE = 1; //使能PIE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4 = 1; //使能int1.4
IER |= 0x0001; //使能int1
//禁止访问受保护的空间
EDIS;
}
中断服务程序
/* Includes ------------------------------------------------------------------*/
#include<F2802x_Device.h>
#include<DSP28x_Project.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EXTI12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External interrupt Line 12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errupt void EXTI12_IRQHandler(void)
{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