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频器

楼主:
关于分频器

网友A:
“误差刚刚达到设计的要求怎么理解?”

相对误差要求小于千分之一。如果待测信号是占空比50%的方波,那么该待测信号高电平时计数器计数,低电平停止计数。计数器对单片机时钟周期进行计数,时钟周期为1us。那么待测信号1000Hz时,计数器可能计入最后一个时钟周期,也可能丢掉最后一个时钟周期。绝对误差是1us,相对误差就是千分之一。

网友:
“那 i =10?”

先把这本书的这一章这一节仔细读完,再来提问吧。你还没有读完这一章(第3章),甚至没有读完这一节(第4节)。很可能该章的前3节也没有仔细读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误差刚刚达到设计的要求怎么理解?” 相对误差要求小于千分之一。如果待测信号是占空比50% ...

其实我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信号频率的增加  产生的误差就大了?(这里的误差是指的时间误差吗?误差大于了100u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信号频率的增加  产生的误差就大了?(这里的误差是指的时间误差吗? ...

“为什么信号频率的增加  产生的误差就大了?”

假如信号频率增加到10kHz,每个周期是100us,高电平50us低电平50us,时钟仍然是1MHz。

那么高电平计数器计数,可能数出49个,也可能数出50个。绝对误差仍然是1us,相对误差就成了1%。超出允许的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信号频率的增加  产生的误差就大了?(这里的误差是指的时间误差吗? ...

或者用直尺作比方。假定直尺最小刻度1mm,测量1m长度,绝对误差1mm,相对误差0.1%。测量1cm长度,绝对误差1mm,相对误差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