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如何分析

楼主:
下图是电压转电流的电路

DAC0是电压信号,DAC0_OUT是电流信号。三极管是增强电路的电流输出的电路。

分析该电路时想把三极管拿掉,可是怎么也弄不掉。

请教高手这个电路如何分析

网友:
此电路好像是改进的Howland电路。但各电阻未严格按照比例取值,而且增加了若干电阻和电容,其中一些电阻可能是不必要的。

网友:
改进的Howland电路如上图。各电阻比例已在图中列出。

网友A:
至于三极管,注意两个放大器级联仍是一个放大器,正如两个电阻串联仍是一个电阻,两个电容串联仍是一个电容,两个电感串联仍是一个电感一样。LM358与9013级联后仍是一个放大器。如果该电压-电流转换只需要单向输出电流,则三极管Q2就不会脱离线性区而失效(如果需要双向输出电流,则后级必须使用推挽电路)。

运放反相输入端是从三极管发射极取得反馈(RD6)。RD1目的可能是限制三极管基极电流(但很可能没有必要使用此电阻)。至于RD5,似乎也没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三极管,注意两个放大器级联仍是一个放大器,正如两个电阻串联仍是一个电阻,两个电容串联仍是一个电容 ...

谢谢,HowLand电路我看明白了,howland的精华是控制R2B的两端电压。三极管应该是一个射极跟随器来保证R2B两端的电压。在增强电路中RD5=R2B的作用。可是还是看不懂三极管怎么保证的。

看电路:RD6、RD4、RD8、Q2应该是个跟随器是吧,可是怎么也看不出来怎么跟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HowLand电路我看明白了,howland的精华是控制R2B的两端电压。三极管应该是一个射极跟随器来保证R2B ...

“看电路:RD6、RD4、RD8、Q2应该是个跟随器是吧”

我觉得,短路RD4,开路RD6,开路RD5和RD7(去掉正反馈),是一个增益2倍的电压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