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桥式整流电路

楼主:
1、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
    伏安特性曲线:
    理想开关模型和恒压降模型:
    2、桥式整流电流流向过程:
    输入输出波形:
    3、计算:Vo, Io,二极管反向电压。

网友:
记得电源版主maychang  发过有个系列帖子《整流杂谈》

可以看看

网友:
“伏安特性曲线:”

二极管正向伏安特性曲线如上图。反向特性曲线在二极管未击穿前基本上就是横轴(反向漏电流极小,可以忽略)。

网友:
理想开关模型和恒压降模型:

理想开关模型即不考虑二极管正向压降,认为正向压降为零。如上图红色线所示。

恒压降模型即认为无论正向电流多大,二极管正向压降为常数。如上图红色线所示。

显然,恒压降模型比理想开关模型更接近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