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2-Saola-1 的 USB DFU 模式

楼主:
在连接 ESP32-S2-Saola-1 的 USB OTG 后,如果在复位时按住  BOOT按钮不放(GPIO0接地 ),那么就会进入DFU模式。在Windows系统下,会出现一个 ESP32-S2 的未知设备以及一个USB 串口设备。

可以使用 Zadig 这个软件安装驱动,

安装后,将识别为一个通用串行设备

按照乐鑫官方的说明,可以可以dfu-util这个软件写入 dfu 固件,不过暂时没有dfu文件就没有尝试。

网友:
发现了一个 ESP32-S2 的在线 dfu 更新网站:

https://dfu.stetelthings.com/

先使用新版本的chrome内核浏览器,在将ESP32-S2通过usb otg连接并进入 dfu 模式后,按下网站下方的 Select ESP32-S2 按钮,就可以和设备联机:

联机后就可以下载 dfu 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