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子时钟的程序疑问

楼主:
这个电子时钟的程序疑问

网友A:
你还是按部就班,先把什么是数组、字符串、函数……这些概念搞清楚,再来看别人编写好的程序吧。

网友:
RTC芯片读取出来的一般是BCD码,需要转换后,变为显示对应的数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按部就班,先把什么是数组、字符串、函数……这些概念搞清楚,再来看别人编写好的程序吧 ...

推荐几本电子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几本电子书

C Primer Plus(第6版)中文版  先努力的看完一遍。不懂的百度搜。 再结合一本 写C51单片机的书。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比较详细

全部下载后再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