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放大器☞☞☞MRF8P9040N验证仿真

楼主:
MRF8P9040N验证仿真

一,所有工程文件概览

二,做管子的静态偏置扫描,搭建好电路,插入模板,设置好S参数如下图所示:

仿真输出的静态工作点数据

三,做LOAD—PULL

四,Sourcepull都是有模板的只需在ADS里面加载就OK

五,做输出out仿真(管子端口到负载的仿真)

Smith仿真匹配电路

S参数内部子电路微带分布参数原器件值

输出S11参数值  如下图所示:

贴换的实际元器件值【out子电路】

输出子电路打包模型

六,inmatch匹配(in子电路)

S参数内部子电路微带分布参数原器件值

输入子电路(S参数设计匹配好的)

输入子电路实际贴换理想元器件

在主文件下的显示文件symbol

七,bias  偏置电路设计

偏置电路打包文件

八,HB谐波平衡仿真

九,子电路联合仿真

十,layout仿真

SCH生成的版图layout

十一  ,在整体子电路仿真后漏了一步  稳定仿真【K>1】

十二,ADS转换导出

CAD文件

参考ADS2011

网友:
就是这本书

网友A:
第一步仿真就报错这个了,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仿真就报错这个了,该怎么解决呢?

你模型有问题   缺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仿真就报错这个了,该怎么解决呢?

按照步骤来  添加完NXP的读取模型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步骤来  添加完NXP的读取模型文件

designkit在官网只能下载到2020版本,ADS是2021的,该怎么办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signkit在官网只能下载到2020版本,ADS是2021的,该怎么办呀?

应该是可以仿真的   我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仿真的   我的也是

网友A:
HB仿真报错这么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B仿真报错这么多,是什么问题呢?

警告   参数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警告   参数没有设置正确

前边短路的问题已经解决,T引脚不能接地。然后unphysical那几行还是存在,是哪个参数的问题呢,都是严格按照书上来的

网友:
就这个压缩文件啊

网友A:
请问,HB仿真时候,1db压缩点对应的的outputpower不能达到46dbm是什么问题呢?我做出来在28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HB仿真时候,1db压缩点对应的的outputpower不能达到46dbm是什么问题呢?我做出来在28左右。

你得调节输入输出  输入功率   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得调节输入输出  输入功率   什么的

请问应该怎么调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应该怎么调呢?

在这个左下角那个框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左下角那个框里

网友A:
匹配的这里是有46db的,就是HB仿真时候,传输曲线的输出功率RF Power只有28,应该怎么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匹配的这里是有46db的,就是HB仿真时候,传输曲线的输出功率RF Power只有28,应该怎么做呀?

没有太明白

网友A:
HB仿真时候,1db压缩点对应的的outputpower不能达到46dbm是什么问题呢?传输曲线的输出功率只有28,就是那个trans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HB仿真时候,1db压缩点对应的的outputpower不能达到46dbm是什么问题呢?传输曲线的输出功率只有28,就是那 ...

空了   看看  上班儿么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匹配的这里是有46db的,就是HB仿真时候,传输曲线的输出功率RF Power只有28,应该怎么做呀?

这有一篇  你先看看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仿真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仿真出来

什么仿真,谐波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仿真出来

这一份资料也是通过徐老师的课本学习  然后自己做的验证   只有自己体会一遍书中的知识点,一方面是验证,一方面是巩固,还有就是突破一下  做到举一反三那种学习精神,我们不主张拿来主义嘛  老师都出书了 我们就按照方法学而实用 了

网友:
LZ讲的很好,学习一下

网友:
   lz还在吗,我HB仿真也报错没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这是我文件,做到HB仿真之前都是和书上结果一样的,但是HB仿真做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sdyf 发表于 2023-4-1 21:25    lz还在吗,我HB仿真也报错没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什么意思 还没有搞上   是软件没有设置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文件,做到HB仿真之前都是和书上结果一样的,但是HB仿真做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

你这个是压缩的工程文件?打包?是需要看看吗?

网友:
一堆警告 你也不处理一下  不过警告不影响你出结果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压缩的工程文件?打包?是需要看看吗?

是工程文件,我压缩了一下不知道lz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实在搞不出来,跟着徐老师的书来的,前面都没问题,就是HB仿真这里仿真之后全是warning而且出不来结果

网友D:
做出来了,HB仿真的时候对电感短路那个按钮一直按的是失效,我说怎么一直没有结果

网友D:
另外我还发现BIAS偏置电路中要把DC_BLOCK失效或者用一个1μf电容代替才能成功进行S参数仿真和HB仿真,书上并未提到这点,网上也说法不一,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工程文件,我压缩了一下不知道lz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实在搞不出来,跟着徐老师的书来的,前面都没问题, ...

现在搞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工程文件,我压缩了一下不知道lz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实在搞不出来,跟着徐老师的书来的,前面都没问题, ...

仔细核对  参数设置,基本是可以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出来了,HB仿真的时候对电感短路那个按钮一直按的是失效,我说怎么一直没有结果

优秀

网友:
射频【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我还发现BIAS偏置电路中要把DC_BLOCK失效或者用一个1μf电容代替才能成功进行S参数仿真和HB仿真,书 ...

书中也会有错误 不一定书本是正确的 就像你仿真文件参数做得出 实际还需要考虑诸多变化参数 ,只是告诉你这个方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