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串扰怎么办?

楼主:
用模拟开关hc4067给语音模块发指令,选择一个通道,多个通道都有指令发过去,何解?

网友: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用杜邦线连接时没有串扰,但焊到洞洞板上有串扰

网友:
或许还有其他原因

如确定在洞洞板上有串扰,就有可能是过孔过多,接地平面的完整性不好。

网友A:
指令是TTL数字信号,幅值之高,根本不可能是串扰,还是仔细查你的实际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许还有其他原因

如确定在洞洞板上有串扰,就有可能是过孔过多,接地平面的完整性不好。

如果是这样,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指令是TTL数字信号,幅值之高,根本不可能是串扰,还是仔细查你的实际电路吧。

会不会是模拟开关的漏电流导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模拟开关的漏电流导致?

都说了不可能,查电路去吧,重点检查连线、焊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说了不可能,查电路去吧,重点检查连线、焊接。

我试了一下,连接电压,从近到远的相邻通道有逐渐减小的电压。这是否是感应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一下,连接电压,从近到远的相邻通道有逐渐减小的电压。这是否是感应电压?

不应该,除非电路或器件有问题,去仔细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
模拟开关有使用频率范围,注意不能超出,务必按器件手册所载电路和参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