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之代码示例

楼主:
首先打开我们的软件:

       出现上面的对话框,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的工程路径,一般下面的Use this as the default and do not ask again不打勾。字面意思上就是说把这个路径作为默认路径。我们这里改到我们自己的路径:F:\LEARN\msp430教程\系列教程二,之后OK。

      我们进入到软件的一个主界面,界面可以通过字面意思我们就可以知道相关的功能了,就不在具体描述了。
      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建立工程了,

      选择这个New Project,或者我们通过

       因为CCS是基于eclipse开发了也有很多eclipse的特性,这里它不仅仅可以开发ti的芯片,也可以支持其他的工程。也就是第二个选项,Project,感兴趣的大家就点击进去看下咯。
       这里我们选择CCS Project。

       红色选框中我们可以选择芯片种类,方便我们黄色选框中的具体型号。或者我们可以直接在黄色选框中找到我们的芯片,但是数量会多一点,要找一会。
浅绿色选框中可以选择工程保持的位置,这和我们刚刚进软件那个地方设置的是一样的。也可以修改,前提要点掉那个Use Default Location。
       紫色的选框中可以选择工程类型,名字也已经说明各个工程的不同,这里我们选择Blink the LED。点击Finish。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写代码了。整个窗口中包括工程的目录,代码编辑区和编译报错区。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段代码,
       第一句:

       这一句包含了430的头文件,那么这个头文件具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双击msp430之后通过右键Open Declaration,或者快捷键F3打开这个文件

        我们看到其中包含了整个430系列的头文件。我们往下拉可以找到我们选择的芯片

       那么我们来解释一下这里的条件编译语句。
       一般格式是:#IF加上#elif,中间是我们的执行语句。这里的意思是我们如果定义了__MSP430FR5969__的话包含的是“msp430fr5969.h”的头文件,但是我们在程序中没有找到这一个定义,那么这个是在哪里呢?我们来找一下。

     右键工程打开Properties。

       在预定义中我们找到了__MSP430FR5969__,从而正确的把msp430fr5969.h包含进来。那如果没有预定义这个,我们可以直接包含msp430fr5969.h也可以。
       接下来我们打开msp430fr5969.h看下这里面是什么。

       我们得到一些相关的定义,右边是一些16进制数,那么这些什么呢?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在后续的学习中大家可能会更加深入的理解,这里定义的是一些相关外设的地址,以及定义了相关的变量。方便整个芯片程序的书写。置为为什么要包含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相当于你的代码和你的硬件握手的工具,通过它把你的程序和你的硬件连接从未实现相关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返回主函数。

      从右边的代码中我们可以更加明白每一句代码的含义。其中第二句代码是很重要的,

       因为默认情况下引脚是锁定的,我们要进行解锁才可以进行其他相关的配置。
关于代码的其他解释我们在后面会慢慢解释给大家的。

     接下来我们点击编译按钮。在编译问题提示区得到以下信息:

       编译完成,接下来我们。
      我们选择debug选型,但是却出现了下面的错误,可以看到我们的中文字符都变成了乱码,所以我们这里不能选择中文路径,我们要重新建立工程,同时设置路径为英文。

      我们重新建立一个MSP430files的文档,将工作空间放到这里。

      之后再次建立一个文档Exercise来放我们的实验工程。

      之后编译出现这个窗口,我们选择Update。

     接下来我们成功的进入了这个编译界面,我们选择全速运行。

     就可以看到板子上的绿灯LED2在闪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