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绕等长能不能这样子绕

楼主:
差分对绕等长能不能这样子绕

网友A:
理论上是不行的,这样阻抗就不连续了  但是从实际角度分析 就看你信号多快了,速度慢不等长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不行的,这样阻抗就不连续了  但是从实际角度分析 就看你信号多快了,速度慢不等长都行

你是说换层不行吗?我主要是问这样子绕线可不可以 我不想像下图这样子

网友:
这就是一般的走线

不是差分等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换层不行吗?我主要是问这样子绕线可不可以 我不想像下图这样子

右边的走线为何要那么走,跟左边的走线一致平行不行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右边的走线为何要那么走,跟左边的走线一致平行不行么?

因为有一根线在左边肯定要比右边的会长一点,要么就只能绕城和第二张图那样才能等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有一根线在左边肯定要比右边的会长一点,要么就只能绕城和第二张图那样才能等长

那改成蛇形等长走线咯

网友D:
楼主想不想看看副食康的10G背板的长城式等长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不想看看副食康的10G背板的长城式等长补偿?

我想看  坐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换层不行吗?我主要是问这样子绕线可不可以 我不想像下图这样子

不是换层  是并排走,这样凸起一块,阻抗肯定是问题,蛇形线可以解决等长的问题,但是要两个一起蛇

网友E:
给你说下我的经验,过孔处绕等长是可以的,因为在过孔处阻抗会出现不连续,在这个地方进行绕等长刻意把整个传输线的不连续点控制在这一处,而且因为过孔的影响更大,所以影响不大。如果用波浪方式绕等长,在波浪处阻抗会高5欧姆左右,传输线会出现多处不连续点,所以我也建议使用过孔处绕等长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你说下我的经验,过孔处绕等长是可以的,因为在过孔处阻抗会出现不连续,在这个地方进行绕等长刻意把整个 ...

好的 非常感谢,因为在培训时候老师讲尽量少用波浪方式绕等长,但是并没有说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