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斯通电桥的精确测量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楼主:
测量电阻值时,经常会提到惠斯通电桥,为什么用它能提高测试的精度呢?

如果要测电阻,两个电阻也可以测得出来。

用4个电阻只是为了消除测试误差吗?相当于测试引入的等效电阻会被抵消掉。

还有没有其他作用?

网友:
还能消除电压波动造成的误差

网友:
惠斯通电桥发明出来时,还没有电压表,因此不能用测量互相串联的两个电阻两端电压之比确定电阻。

网友:
惠斯通电桥测量电阻,结果与电源电压无关,与电流计准确不准确无关(事实上该电流计称为检流计,没有刻度都可以,只要能够判断电流的有无),只与电桥中三个电阻有关。而电阻是最容易做准确的。

网友:
用力学中测量来打比方。

用电压表测量两个电阻上电压来确定电阻,好比用弹簧秤测量力。这是直接读出弹簧秤读数。

用惠斯通电桥测量电阻,好比用天平。这是用天平比较待测物体和标准砝码。

用测量电压的方法来测量电阻,叫直读法。用电桥测量电阻,叫比较法。比较法往往比直读法要准确得多。

网友A:
毫欧电阻的测量,四线测试电阻的基本原理就是惠斯通电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毫欧电阻的测量,四线测试电阻的基本原理就是惠斯通电桥法

毫欧电阻的测量,通常使用开尔文电桥。开尔文电桥是开尔文爵士在铺设跨大西洋海底电缆时为测量铜条样品电阻而发明的。

惠斯通电桥往往称为单臂电桥,开尔文电桥往往称为双臂电桥。

开尔文电桥宜用于测量低电阻,用于测量较高电阻(1~10欧以上)灵敏度很低,不如惠斯通电桥。

网友:
测量电压最准确的方法,也是比较法(或称示零法)。使用的设备叫电位差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