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34110无法烧写参数

楼主:
电量计默认参数与实际电池参数不一致,需要通过bqstudio工具与调试器ev2400往电量计写入参数。目前read all 是正常,能读取所有的寄存器参数,但是修改参数后执行write all 操作提示no parameter matched address,尝试过点击unseal 与unseal full access ,但是还是无法写入,写入时电量计处于充电状态。电量计是焊接在自己用得板子上,不是买的evm评估板来调试的,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参数无法写入

网友A:
不是买的evm评估板来调试的

自己做的板子?

ev2400是否正常

网友A:
或者是密码锁定了

需要EV2300和bq34z110 EVSW软件工具连接
可以参考官方EVM用户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买的evm评估板来调试的 自己做的板子? ev2400是否正常

ev2400正常,能正常读到所有寄存器参数。板子是自己做的,板子是海思的,有个电池充电所以就用到了电量计,电量计主要目的是用来读取剩余电量,给应用层,当电量不够时提示充电或者关机用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密码锁定了 需要EV2300和bq34z110 EVSW软件工具连接 可以参考官方EVM用户手册

在data memory -》gas gauging 设置参数后,再write all 提示错误。点击unseal 跟unseal full access 返回N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买的evm评估板来调试的 自己做的板子? ev2400是否正常

开始不知道需要买evm板调试,现在是自己板子上调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密码锁定了 需要EV2300和bq34z110 EVSW软件工具连接 可以参考官方EVM用户手册

附件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密码锁定了 需要EV2300和bq34z110 EVSW软件工具连接 可以参考官方EVM用户手册

大佬,怎么判断是不是密码锁定了,如何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不知道需要买evm板调试,现在是自己板子上调试的

“板子是自己做的,板子是海思的”

不知道是否能运行

但至少需要和TI 电池管理软件bqStudio 软件套件一起联调
电池的基本保护信息需要和ev2400连接填写正常,还要参考TRM设置相关参数

网友:
这个截图不用看,截图错误,不知道怎么删去

网友C:
看你这么描述好像是器件进入了某种保护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你这么描述好像是器件进入了某种保护的感觉

是的,不知道进入哪种状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不知道进入哪种状态了

看下手册,或者可以去TI官方论坛问下,那边的支持还蛮及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enguang123361 发表于 2020-7-8 18:52 开始不知道需要买evm板调试,现在是自己板子上调试的 &ldquo ...

现在是和TI的电池管理软件bqstudio 软件配套使用的,现在和ev2400连接是正常的,都能读到寄存器默认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和TI的电池管理软件bqstudio 软件配套使用的,现在和ev2400连接是正常的,都能读到寄存器默认参数 ...

细看手册是否进入某种保护了

检查一下通信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手册,或者可以去TI官方论坛问下,那边的支持还蛮及时的

在TI官网问了,还没回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看手册是否进入某种保护了 检查一下通信线路

检查了通讯是没问题的,用驱动代码去写寄存器也是无法写,用bqstudio工具接ev2400也是无法写,应该是芯片进入了保护状态。手册上 提到的状态看过了,sleep ,unseal等几个状态。如果是锁了,我也解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细看手册是否进入某种保护了 检查一下通信线路

提示 a read of data written failed comparis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示 a read of data written failed comparison

写入失败

检查用的EV2400是否正常

网友A:
先保证EV2400通讯,连上PC通讯一切正常。

推荐两个文档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保证EV2400通讯,连上PC通讯一切正常。 推荐两个文档细看

好的

网友:
校准的电压不对,低于允许写参数的电压。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