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S2-Saola-1 运行 circuitpython(1)

楼主:
参考 ESP32-S2-Saola-1固件和下载软件,将固件写入后,然后参考  ESP32-S2-Saola-1 连接USB。运行circuitpython时,不能通过板载的USB,必须使用GPIO19和GPIO20连接到外部USB。

连接后,系统会提示找到一个卷标是CIRCUITPY的USB磁盘,大小是1.98M。我们可以像使用pyboard一样,向磁盘复制文件和库,写入数据后,在断开USB线前也需要先弹出磁盘,否则会引起文件系统错误。如果没有出现USB磁盘,说明要么固件没有正确写入,要么连线有问题。

连接USB后,除了USB磁盘外,还会同时出现一个USB串口设备,它可以用来运行REPL,调试程序和发送数据。而板载的USB芯片CP2102连接到ESP32-S2的UART0,会在启动时输出一些状态信息,但不能用于REPL。

连接后,可以通过终端软件查看REPL,下面以 CircuitPython推荐的Python编程软件 MU。运行后,如果连接了开发板,会提示自动检测到 circuitpython设备。

单击串口图标,就会进入REP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