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内部10位ADC的模数转化并通过串口发送

楼主:
//******************************************************************************
//  MSP-FET430P140 Demo - ADC12, Using the Internal Reference
//  Description:

//                MSP430F149
//             ---------------
//            |               |
//     Vin -->|P6.0/A0        |
//            |               |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adc.h"
void DelayXms(unsigned int i);      //delay about x ms
void uartInit();                    //Init the usart0
void sendChar(char c);              //send a char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p);  //send a string,input must be pointer
void int2charssend(int value);     //convert the adc value to string and send it
void main(void)
{

   int adcValue1,adcValue2;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uartInit();                               //init the uart
   while (1)
   {

    adcValue1 = GetAdcValue1();
   // adcValue2 = GetAdcValue2();
    int2charssend(adcValue1);
    DelayXms(2000);

   }
}
/****************************************************************************
*函数名: DelayXms()                                                          /
*作用  :800KHz下大约1ms                                                     /
*返回值:无                                                                  /
*参数  :一个字符                                                            /

*****************************************************************************/
void DelayXms(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 ; i>0; i--){
      for(j=0;j<200;j++);
    }

}
/****************************************************************************
*函数名: int2charssend()                                                     /
*作用  :启动ADC转化之后,将P6.0口的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量(0-4096)并通过串口发送 /
*返回值:无                                                                  /
*参数  :整数                                                                /

*****************************************************************************/
void int2charssend(int value){
   unsigned char s[] = "0000";
   unsigned char *p;
   int bits=0,ten = 0,hundred = 0,thousand = 0;
   thousand = value/1000;
   hundred  = value%1000/100;
   ten = value%100/10;
   bits = value%10;
   s[0]=thousand+'0';
   s[1]=hundred+'0';
   s[2]=ten+'0';
   s[3]=bits+'0';
   p = s;
   sendString(p);
}

/****************************************************************************
*函数名: sendChar()                                                          /
*作用  :USART0发送一个字符                                                  /
*返回值:无                                                                  /
*参数  :一个字符                                                            /

*****************************************************************************/
void sendChar(char c){
   TXBUF0=c;
   while((UTCTL0&0X01)==0);//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
*函数名: sendString()                                                        /
*作用  :USART0发送字符串                                                    /
*返回值:无                                                                  /
*参数  :char型指针                                                          /

*****************************************************************************/
void sendString(unsigned char *p){

   while(*p!='\0'){
            TXBUF0=*p++;
            while((UTCTL0&0X01)==0);//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
}
/****************************************************************************
*函数名: uartInit()                                                          /
*作用  :USART0的初始化配置,使用P3.4和P3.5,不使用中断                      /
*返回值:无                                                                  /
*参数  :无                                                                  /                                                      /
*****************************************************************************/
void uartInit(){
       P3DIR|=BIT4+BIT5;
        P3SEL|=BIT4+BIT5;

        ME1 |= UTXE0 + URXE0;  // 使能USART0收发
        UCTL0 |= CHAR;         // 8-bit 数据,一位停止位
        UTCTL0 |= SSEL0;       // 选择时钟,UCLK = ACLK,32768
        UBR00 = 0x03;          // 32k/9600
        UBR10 = 0x00;          //
        UMCTL0 = 0x4a;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初始化UART0状态机,一般要设置好串口之后才复位
}
其中需要添加ADC的头文件和源文件,并且要把adc.c包含到工程中去

adc.c如下:

#include<msp430x14x.h>

unsigned int GetAdcValue1(void){
   unsigned int value;                       //digital value
   P6SEL |= BIT0+BIT1;                            // Enable A/D channel A0
   ADC12CTL0 = ADC12ON+SHT0_6;               // Turn on and set up ADC12
   ADC12CTL1 = 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MCTL0 =INCH_0+ SREF_0;               // Vr+=VCC,Vr+=VSS,switch the inch1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MEM0 = 0;                            //首先对转化结果的寄存器清零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while ((ADC12IFG & BIT0)==0);
   _NOP();                                   // SET BREAKPOINT HERE
   value = ADC12MEM0;
   return value;
}
unsigned int GetAdcValue2(void){
   unsigned int value;                       //digital value
   P6SEL |= BIT0+BIT1;                            // Enable A/D channel A0
   ADC12CTL0 = ADC12ON+SHT0_6;               // Turn on and set up ADC12
   ADC12CTL1 = 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MCTL0 =INCH_1+ SREF_0;               // Vr+=VCC,Vr+=VSS,switch the inch1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MEM0 = 0;                            //首先对转化结果的寄存器清零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while ((ADC12IFG & BIT0)==0);
   _NOP();                                  // SET BREAKPOINT HERE
   value = ADC12MEM0;
   return value;
}
adc.h如下:

#ifndef _ADC_H_
#define _ADC_H_
unsigned int GetAdcValue1(void);     //start adc and return a digital value (0-4096)
unsigned int GetAdcValue2(void);     //start adc and return a digital value (0-4096)
#endif

下面给出TI官方的例程供参考:

//******************************************************************************
//  MSP-FET430P140 Demo - ADC12, Sample A0, Set P1.0 if A0 > 0.5*AVcc
//
//  Description: A single sample is made on A0 with reference to AVcc.
//  Software sets ADC10SC to start sample and conversion - ADC12SC
//  automatically cleared at EOC. ADC12 internal oscillator times sample (16x)
//  and conversion. In Mainloop MSP430 waits in LPM0 to save power until ADC12
//  conversion complete,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 from LPM0 in Mainloop on
//  reti. If A0 > 0.5*AVcc, P1.0 set, else reset.
//
//                MSP430F149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Vin-->|P6.0/A0      P1.0|--> LED
//
//  M. Buccin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2CTL0 = SHT0_2 + ADC12ON;             // Set sampling time, turn on ADC12
  ADC12CTL1 = SHP;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IE = 0x01;                           // Enable interrupt
  ADC12CTL0 |= ENC;                         // Conversion enabled
  P6SEL |= 0x01;                            // P6.0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for (;;)
  {
    ADC12CTL0 |= ADC12SC;                   // Sampling open
    _BIS_SR(CPUOFF + GIE);                  // LPM0, ADC12_ISR will force exit
  }
}

// ADC12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 (void)
{
    if (ADC12MEM0 < 0x7FF)
      P1OUT &= ~0x01;                       // Clear P1.0 LED off
    else
      P1OUT |= 0x01;                        // Set P1.0 LED on
    _BIC_SR_IRQ(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