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输出-6.5V

楼主:
34063没有输出-6.5V,一点电压都没,是不是参数没搞对?

网友:
使用一个型号的芯片之前,至少要找到datasheet,先看几遍(注意是几遍,不是一遍)。

网友A:
即使是按照datasheet中介绍的典型电路,也不能随便找几个元件搭上就算完成。

至少要看看典型电路中元件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按照datasheet中介绍的典型电路,也不能随便找几个元件搭上就算完成。 至少要看看典型电路中元件 ...

C1改成1N完美解决

网友A:
“C1改成1N完美解决”

离 “完美” 还差得远。

网友:
电容改成1000p?

网友B:
电容改成1000p?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改成1000p?就好?

对  直接去掉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改成1N完美解决” 离 “完美” 还差得远。

哈哈  那怎样才是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