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的温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稳压值小于5V左右的稳压管温度系数为负,大于6V左右的稳压管温度系数为正。但无论正负都在万分之几每摄氏度,很少有千分之一每摄氏度以上的。所以左边图很可能是软件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稳压值小于5V左右的稳压管温度系数为负,大于6V左右的稳压管温度系数为正。但无论正负都在万分之几每摄 ...

我到百度找答案,都是讲当温度上升时······,没有讲低温时······。我输入"低温"关键词,有一个帖说-38度时的故障,但是看不出讲什么。所以疑惑。

网友:
是仿真软件的问题,二极管手册上一般都有温度曲线,以那个为准

网友:
稳压二极管有个电压温度系数

网友:
多谢两位版主回复!仿真软件的稳压管的参数表中也列出温度对Is的影响系数,如果电路出现这样的错误,就很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