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串口二阶bootloader详解

楼主:
将程序分为两个工程,即BOOT引导程序和用户程序,boot引导程序储存在单独的sector里,用户程序存在另外的sector,引导完成后使用指针进行跳转

生成HEX文件
.out文件不能直接进行BOOT烧写,需要将用户程序的.out文件转换为HEX,BOOT程序先用烧写器烧写进芯片,然后再讲HEX通过串口发送到芯片由BOOT程序完成烧写,这里可以使用HEX2000等工具软件完成,注意HEX文件格式应为 地址-数据 地址-数据 或一个地址(flash sector)后跟一坨数据,在分配BOOT程序地址时应注意不与用户程序地址冲突 否则会出现花里胡哨的BUG

CMD文件修改
因为28335的flash只能按sector擦除,Boot引导程序和用户程序需要储存在不同的Flash sectoer中,故需要在CMD文件中进行修改,先让程序进入Boot引导程序,进行要升级程序的接收,在RAM里运行擦除及烧写flash,然后再跳转到用户程序执行。
以将BOOT程序存在flashA为例 需要修改的地方如下:

 FLASHA      : origin = 0x338002, length = 0x007F7E     /* on-chip FLASH */
 BEGIN       : origin = 0x33800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FLASHA.  Used for "boot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Flash28_API:
                {
                    -lFlash28335_API_V210.lib(.econst)
                    -lFlash28335_API_V210.lib(.text)
                } LOAD = FLASHA,
                RUN = RAML0,
                LOAD_START(_Flash28_API_LoadStart),
                LOAD_END(_Flash28_API_LoadEnd),
                RUN_START(_Flash28_API_RunStart),
                PAGE = 0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USER_CODE           : > FLASHE      PAGE = 0
               .cinit              : > FLASHA   PAGE = 0
               .pinit              : > FLASHA   PAGE = 0
               .text               : > FLASHA   PAGE = 0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    ramfuncs           : > FLASHH   PAGE = 0
               ramfuncs            : LOAD = FLASHA,
                                     RUN = RAML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升级过程
当不需要升级程序时需要跳过Bootloader进入主程序,这里我的思路为等待超时0.5S未收到上位机指令则认为不需要升级程序,直接跳转到用程序,跳转代码如下:

#define FlashH 0x300000
Uint32 BeginAdress=FlashH; //为了后期可进行由上位机指定的地址烧写,可不用
inline void UserMain()
{
    (*(void(*)(void))BeginAdress)();
}

当需要进行烧写时,则用到了TI的flash API,协议可由自己拟定,若文件较小可采用单次接收完再烧写,文件较大则采用上位机分包。这里提供烧写示例和擦除示例:

char Erase_Sec_Once(Uint16 Sector)
{
    char outflag = 0xff;
    DINT;
    if(SysCtrlRegs.PLLSTS.bit.MCLKSTS==0)outflag=Flash_Erase(Sector, &FlashStatus);
    EINT;
    return outflag;
}
        if(Erase_Sec_Once(SECTORH|SECTORG|SECTORF|SECTORE|SECTORD|SECTORC|SECTORB)!= STATUS_SUCCESS) UartXmit("EraseErro\r\n");
        else UartXmit("OK\r\n");
        if(Flash_Program((Uint16 *)ProgAdress,(Uint16 *)UartBuf,DatNum,&FlashStatus)!=STATUS_SUCCESS) UartXmit("ProgramErro\r\n");
           else ProgAdress+=DatNum;

Flash_Erase和Flash_Program均为TI提供的API函数
烧写完成后由指针跳转到用户函数,即烧写的首地址

注意,进行BOOT烧写后不能再使用调试器进行烧写或调试,否则会覆盖掉boot程序,这里建议首先将用户程序调试完成再由BOOT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