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形电感有用过吗?

楼主:
最近看了偏文 说的是这个  但是没有用过特地快马加鞭来这里请教

这是常见的扇形

自己制作了一个和普通的对比了一下数据  发现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所以请教一下

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吗?

网友A:
锥形螺旋电感两端线圈半径为r 和R,线圈长度为l,圈数用N 表示,每圈半径的改变值为RCPT = ( R - r) /( N - 1) ,相邻两圈之间的横向中心距为p = l /( N - 1) ,电感外边沿与中心线的夹角用θ 表示,tgθ = ( R - r) /l = RCPT* ( N - 1) /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锥形螺旋电感两端线圈半径为r 和R,线圈长度为l,圈数用N 表示,每圈半径的改变值为RCPT = ( R - r) /( ...

能在细化一下吗?比如说用途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在细化一下吗?比如说用途什么的

新型电感,用途还不多,毫米波电路中有用的

网友:
测试测量仪器中,在偏置结电路、放大器电路、开关电路、光学驱动放大器电路等微波毫米波通信系统、光载无线通信系统应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型电感,用途还不多,毫米波电路中有用的

之前没有用过这类的 所以做个对比  和之前一直用的空心线圈 都是常规制作法,区别在于什么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之前没有用过这类的 所以做个对比  和之前一直用的空心线圈 都是常规制作法,区别在于什么地方

主要是等效为低通通滤波器使用时,与不同频段响应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等效为低通通滤波器使用时,与不同频段响应不同

哪个和扇形微带线应该有没有关联,实在没有看见成品应用过